[技术讨论] 三端精密稳压器TL431中文资料汇总

楼主(2022-10-26):
TL431中文资料汇总TL431引脚图封装_工作原理_特性参数及应用电路)
Les来源:网络整理 2017-12-07 17:32 52438次阅读 0个评论
     1.TL431简介
  TL431是可控精密稳压源是一个有良好的热稳定性能的三端可调分流基准电压源。它的输出电压用两个电阻就可以任意地设置Vref2.5V到36V范围内的任何值。该器件的典型动态阻抗0.2Ω,在很多应用中可以用它代替齐纳二极管,例如,数字电压表,运放电路、可调压电源,开关电源等等。
  TL431是由德州仪器生产。
  2、参数和特性
  三端可调分流基准源
  可编程输出电压:2.495V~36V
  电压参考误差:±0.4% ,典型值@25℃(TL431B)
  低动态输出阻抗:0.22Ω(典型值)
  温度补偿操作全额定工作温度范围
  负载电流1.0毫安--100毫安。
  全温度范围内温度特性平坦,典型值为50 ppm/℃,
  最大输入电压为37V
  最大工作电流150mA
  内基准电压为2.495V(25°C)
  特点
  1. 输出电压最高到 40V
  2.动态输出阻抗低,典型值为 0.2Ω
  3. 阴极电流能力为 0.1mA~100mA
  4. 全温度范围内温度特性平坦,典型值为 50ppm/℃
  5. 噪声输出电压低
  6. 快速开态响应
  7. ESD 电压为 2000V
  输出电压计算公式:UO=2.5*{1+(R1/R2)}
  3、TL431引脚图封装
  4、TL431内部结构
  TL431的具体功能可以用图c的功能模块示意。由图可以看到,VI是一个内部的2.5V的基准源,接在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由运放的特性可知,只有当REF端(同向端)的电压高于VI(2.5V)时,三极管中才会有电流通过,同相输入电压少于2.5V时,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理想状态下),随着REF端电压的微小变化,通过三极管图1的电流将从1mA到100mA变化。当然,该图绝不是TL431的实际内部结构,但可用于分析理解电路。
  TL431内部等效电路如图d所示。
  TL431可等效为一只稳压二极管,其基本连接方法如下图所示。下图a可作2.5V基准源,下图b作可调基准源,电阻R2和R3与输出电压的关系为U0=(1+R2/R3)2.5V
5、TL431工作原理
当输入电压增大,输出电压增大导致了输出采样增大,这时内部电路通过调整使得流过自身的电流增大,这也就使得流过限流电阻的电流增大,这样限流电阻的压降增大,而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减限流电阻压降,输入电压增大与限流电阻压降增大使得输出电压减小,实现稳压。
  最大额定值
  6、TL431应用电路
  1 TL431的应用资料简介
  左图是该器件的符号。3个引脚分别为:阴极(CATHODE)、阳极(ANODE)和参考端(REF)。TL431的具体功能可以用如图1的功能模块示意。
  由图可以看到,VI是一个内部的2.5V基准源,接在运放的反相输入端。由运放的特性可知,只有当REF端(同相端)的电压非常接近VI(2.5V)时,三极管中才会有一个稳定的非饱和电流通过,而且随着REF端电压的微小变化,通过三极管图1 的电流将从1到100mA变化。当然,该图绝不是TL431的实际内部结构,所以不能简单地用这种组合来代替它。但如果在设计、分析应用TL431的电路时,这个模块图对开启思路,理解电路都是很有帮助的,本文的一些分析也将基于此模块而展开。
 2. TL431在恒压电路中的应用
  前面提到TL431的内部含有一个2.5V的基准电压,所以当在REF端引入输出反馈时,器件可以通过从阴极到阳极很宽范围的分流,控制输出电压。如图2所示的电路,当R1和R2的阻值确定时,两者对Vo的分压引入反馈,若V O增大,反馈量增大,TL431的分流也就增加,从而又导致Vo下降。显见,这个深度的负反馈电路必然在VI等于基准电压处稳定,此时Vo=(1+R1/R2)Vref。选择不同的R1和R2的值可以得到从2.5V到36V范围内的任意电压输出,特别地,当R1=R2时,Vo=5V。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电阻时必须保证TL431工作的必要条件,就是通过阴极的电流要大于1 MA 。
  当然,这个电路并不太实用,但它很清晰地展示了该器件的工作原理在应用中的方法。将这个电路稍加改动,就可以得到在很多实用的电源电路,如图3,4。
  图3 大电流的分流稳压电路
  图4 TL431构成的精密5V稳压器
  3、TL431制作的高精度稳压直流电源电路实验手记
  阻值取值:R0取1.5K,R1、R2分别取10K,按结果,应得到5V的输出电压。Vin使用12V,实测电压为5V。Vin使用24V,实测电压5V(我的3 1/2位电表的显示值),因此,此种器件的精度很高。接入负载,在C、A端并接负载电阻,Vin用12V。当负载电阻大于2K时,输出电压几乎看不出任何变化。当电阻小于2K时,输出电压开始减小,此时应当是前面所说的阴极电流的条件不符合了。
  用TL431制成的高精度稳压直流电源
  电路的纹波极小,精度极高,可以作高档电器供电电源。

图片资料无法显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