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误/QA] N32G455勘误手册

楼主(2022-10-26):
#技术资源#

附件是N32G455勘误手册中英双版,里面包含一些芯片应用中遇到的高频次问题及解决方法,请下载查看。

ES_N32G455 series errata sheet V1.0.pdf

网友A:
我在使用G455VEL7时,发现打开AD2触发映射到TIM8 CC4(即AFIO->CFG bit19写1),然后PB3的IO功能就不能使用了。请问,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PB3连接了一个LED,硬件初始化时先选择使用SW调试接口.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AFIO, ENABLE);   // 开启复用时钟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 ENABLE);        // SW debug 开启

       AFIO->RMP_CFG |=(1<<19);   //ADC2注入通道触发源Remap 至TIM8_CC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