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doop1.x和2.x架构上的区别?

楼主(2022-10-26):
hadoop1.x和2.x架构上的区别?

网友A:

(1)Hadoop 1.0
Hadoop 1.0即第一代Hadoop,由分布式存储系统HDFS和分布式计算框架MapReduce组成,其中,HDFS由一个NameNode和多个DataNode组成,MapReduce由一个JobTracker和多个TaskTracker组成,对应Hadoop版本为Apache Hadoop 0.20.x、1.x、0.21.X、0.22.x和CDH3。
(2)Hadoop 2.0
Hadoop 2.0即第二代Hadoop,为克服Hadoop 1.0中HDFS和MapReduce存在的各种问题而提出的。针对Hadoop 1.0中的单NameNode制约HDFS的扩展性问题,提出了HDFS Federation,它让多个NameNode分管不同的目录进而实现访问隔离和横向扩展,同时它彻底解决了NameNode 单点故障问题;针对Hadoop 1.0中的MapReduce在扩展性和多框架支持等方面的不足,它将JobTracker中的资源管理和作业控制功能分开,分别由组件ResourceManager和ApplicationMaster实现,其中,ResourceManager负责所有应用程序的资源分配,而ApplicationMaster仅负责管理一个应用程序,进而诞生了全新的通用资源管理框架YARN。基于YARN,用户可以运行各种类型的应用程序(不再像1.0那样仅局限于MapReduce一类应用),从离线计算的MapReduce到在线计算(流式处理)的Storm等。Hadoop 2.0对应Hadoop版本为Apache Hadoop 0.23.x、2.x和CDH4。

学习可关注:人工智能技术与咨询,或到我司官网了解:https://www.chinaai.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