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应用笔记|在 CW32F030 上实现 IAP 功能

楼主(2022-10-27):
前言IAP 是 In Application Programing 的首字母缩写,在应用编程,即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进行编程(升级程序,
更新固件)。
IAP 是用户自己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对 Flash 部分区域进行烧写,目的是为了在产品发布后可以方便地通过
预留的通信口对产品中的固件程序进行更新升级。

网友A:
这个应用笔记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B:
IAP 功能的实现,一般将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即:Bootloader 和 APP。

网友C:
可以通过USB HID升级程序吗

网友D:
CW32F030 的bootloader需要自己写吗

网友E:
app的bin文件,是先通过串口发给sram,在拷贝到flash里?

网友F:
可以通过你的IAP来控制app,通过不同的地址你可以选择跳转到不同的APP,一般都直接使用的IAP像APP跳转

网友G:
iap升级一定要用ymodem协议吗

网友F:
IAP与ISP的区别 是什么?

网友H:
能实现将FLASH里的程序搬到 RAM中运行吗?

网友I:
怎么使用CW32F030 写IAP的bootloader和APP

网友J:
iap升级可以通过spi通信实现吗

网友K:
APP固件区最好是做双区备份。

网友L:
CW32F030 芯片怎么通过无线更新程序?

网友M:
CW32F030 怎么用usb进行iap更新

楼主(2022-12-03):
引用 网友B:
IAP 功能的实现,一般将程序分为两个部分,即:Bootloader 和 APP。

对的,BOOT一般不会去进行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USB HID升级程序吗

可以的,只需要改一下收发数据的接口其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W32F030 的bootloader需要自己写吗

这个BOOTLOADER最好是自己写,因为用封装好的,后期不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p的bin文件,是先通过串口发给sram,在拷贝到flash里?

对的,肯定都是要先到RAM再到Flash。不管什么数据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iap升级一定要用ymodem协议吗

IAP升级的通信协议可以自己定,不一样要用ymodem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IAP与ISP的区别 是什么?

IAP应该是给开发者用的离线升级,ISP是厂家配的升级方式,在线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实现将FLASH里的程序搬到 RAM中运行吗?

当然是可以的啊,就有这种技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使用CW32F030 写IAP的bootloader和APP

参考文档里面的操作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iap升级可以通过spi通信实现吗

IAP时MCU得作为接收,如果用SPI就得作为从机,MCU做SPI从机还是比较少得,建议用UART等双向通信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APP固件区最好是做双区备份。

是的,避免更新到一般,程序突然更新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