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问题解答-航顺芯片是否支持SPWM输出?

楼主(2022-10-26):
航顺HK32F10x系列内部有1个高级定时器,与国外友商芯片一样,可以输出SPWM波形来控制电机。

网友A(2023-02-19):
这个SPWM我是没用过,但是高级定时器我是知道有的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说明书的,说明书基本都会有说清楚的

网友C:
一般都是做互补输出使用吧

网友D:
电机方面建议还是使用国产的灵动MCU做,他家比较专业

网友E:
我觉得是可以支持SPWM的吧

网友F:
你说的与国外那个芯片一样啊?

网友G:
写个demo试试呗,我记得是可以支持互补输出的

网友H:
应该支持,毕竟是个高级定时器嘛

网友I:
看看数据手册吧啊,应该是支持SPWM才对

网友J:
你说的高级定时器是指的定时器1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