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芯片问题解答-航顺芯片的低功耗有哪些模式?数据是否丢失?

楼主(2022-10-26):
航顺32位MCU 的低功耗模式有3种(与国外友商芯片完全一样).
1)睡眠(SLEEPP模式(CMx内核停止,外设仍然运行)
2)停止(STOP)模式(所有时钟都停止)
3)待机(standby)模式(1.8V内核电源关闭)
前2中模式,数据保持不变。
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
进入Standby模式后,只能有Wake-up脚和RTC(有RTC功能的芯片才有)唤醒,特别是唤醒后,程序将从最开始运行,也就是相当于软件复位。
航顺芯片的低功耗模式下的功耗比国外友商芯片低。

网友A(2023-02-19):
一般情况是不会丢数据的

网友B:
低功耗模式可以通过看数据手册的,基本都是睡眠,停止和待机等等

网友B:
还没用过航顺的低功耗芯片呢

网友C:
航顺的低功耗如何啊

网友D:
我觉得这种MCU就没必要用低功耗了吧,做不下来太多的

网友E:
我感觉航顺好像没出低功耗的MCU,都是普通的MCU才对

网友F:
楼主有测试过航顺的F103低功耗做的如何吗?

网友G:
不用做低功耗的,其实相要做低功耗还是要L系列的MCU才行

网友H:
正常数据也不会丢失的啊,丢失的话那不就出问题了么

网友I:
话说,唤醒开始到MCU正常工作需要多长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