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题解答-航顺芯片是否支持LIDAR大数据处理?

楼主(2022-10-26):
Lidar大数据处理要看用在哪些领域, 用在 驱动激光传感器上面或者扫地机的控制上面可以胜任, 如果是Lidar的3D算法 估计是不够。

网友A(2023-02-03):
大数据的处理,还得是M4以及以上才行的

网友B:
这个M3应该也行吧

网友C:
你平时都用什么处理器实现雷达3D算法啊?

网友D:
扫地机器人属实需要2个MCU,一个控制,一个计算

网友E:
我觉得应该需要一个高端一点的处理器才行,不然算不过来的

网友F:
驱动激光传感器的话,应该不需要高端的MCU吧

网友G:
这种3D算法一般应用在哪儿啊?

网友H:
先移植试试呗,看看能不能跑起来

网友I:
话说,这种lidar的算法从哪儿里下载啊?

网友J:
看看lidar的要求呗,对MCU的要求,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