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HK32系列MCU对于晶振的要求高吗?EMC测试能达到多少V?

楼主(2022-10-26):
航顺HK32系列MCU对于晶振的要求高吗?EMC测试能达到多少V?

网友A(2023-01-10):
不高,正常的晶振品质就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注意过,毕竟都是用的普通晶振

网友C:
这个跟晶振的要求有啥关系啊

网友D:
我觉得晶振EMC测试好像也没啥关系吧,就是看你电路的布局的

网友E:
没具体测试过,估计和ST差不多

网友F:
我知道的是对晶振的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G:
其实晶振就用普通晶振就行的,不麻烦

网友H:
EMC没测试过,但是我觉得这么大的厂子应该过个EMC很简单吧

网友I:
楼主指的是MCU的EMC测试么?

网友J:
这个还得问做完EMC测试的朋友才行,没做过EMC的不能给你乱说,哈哈,但是我知道这芯片的稳定性很不错

网友K(2023-03-02):
推荐使用有源晶振的。

网友L:
这个测量的时候主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M:
如果晶振出现很大误差,后期可能会造成通信失败。

网友N:
外部晶振直接影响到传输信号的稳定。

网友O:
所有的单片机都要求高精度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