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模电照妖镜

楼主(2022-10-26):
身边已经有几个假硬件工程师朋友在这道题下原形毕露了

已知K1闭合前C1,C2,C3电容的初始电压均为5V,求当K1闭合后C2(2)和C3(2)节点的电位各是多少?

xch
猪八戒说孙悟空是妖精
这题存在严重的问题。 开关闭合之后,KVL不能成立,除非存在理想情况下的冲击电流。 电荷平衡之后,满足了KVL之后,计算电容的中的能量,又是开关前后能量不一样。无解

网友A:
你是想说C3的电容既不是5V,也不是10V,更不是5.417V?

网友B:
这叫技术的牛角尖

网友C:
电压不会震荡吗?

网友D:
直接口算,右边涨0.25V,左边降0.25V左右。比0.25小一点。

网友E:
又一道想当然的数学模型题目哈 无极性电容上施加的电压极性方向呢?条件不明确,答案不唯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又一道想当然的数学模型题目哈 无极性电容上施加的电压极性方向呢?条件不明确,答案不唯一!
...

这个问题在EEWORLD论坛上面我也发过,三个电容的电压方向都是上正下负,怪我考虑不周忘记说清楚了

网友F:
4.583、5.417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直接口算,右边涨0.25V,左边降0.25V左右。比0.25小一点。

为什么会比0.25V要小一点?请教!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会比0.25V要小一点?请教!

因为小电容上面的电不能完全转移到两个大电容上,当转移之后,两个电容间已经产生压差

网友G:
其实,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H:
挺有取得题目。

选C1电容极板转移电荷为q,环路电势和为零;
则 q/[(10+10)/2]=5-q/1, 其中10、10、1分别为C2、C3、C1电容归一化值,C1初始电荷归一化为5, 得q = 25/6。
所以K闭合后:V1=5/6V,C2=(5-5/12)V,C3=(5+5/12)V

网友I:
参考上图。
    1uF电容开始存储的电荷q1 = 1(uF)* 5(5V)= 5(uF*V);
    由于正负电压相同、容量相同,C6,C5串联后的电荷为0,等效容量等于10 / 2 = 5(uF);
    开关闭合后, 总的容量为C = 1uF + 5uF = 6uF,1uF两端的电压V1 = q1 / C = 5 / 6 = 0.8333(V)

    最后,设V2为开始电容C2的电压,V3为开始C3的电压,则:开关闭合后C3上端对地的电压为: V3 + V1 / 2 = 5 + 0.8333/2 = 5.416 (V)。
              闭合后,C2上端的电压为: V2 - V1 / 2 = 5 - V1/2 = 4.583 (V).

网友J:
设右边闭合后上升dV, 则 (5-dV)+(5-10dV)=5+dV. 求解即可

网友F:
原来我也是假硬件,又思考过后感觉是5.417V,跟4.583对

网友C:
其实楼上都是假硬件。

根据计算结果,能量守恒定律都被打破,可以得诺贝尔搞笑奖。

网友K:
答案不确定!电容电压极性未知,出题的人不严谨,也是个假工程师!

xch
正解。

网友E:
似乎,这道题的意图是考核电荷流动与再平衡吧

网友L:
c32=5.4166667 c22=4.5833333,用电荷转移deltaC,来写环路电压等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原来我也是假硬件,又思考过后感觉是5.417V,跟4.583对

也不是,电容器能量变化,会以放电火花、电磁波等各种形式释放掉。
就如人把真空电容基板拉开,电容器储能变大一般,人克服电场力做功了。
毋庸置疑,你是真的工程师

网友F:
引用 网友L:
也不是,电容器能量变化,会以放电火花、电磁波等各种形式释放掉。
就如人把真空电容基板拉开,电容器储 ...

原理如此,恍然大明白,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也不是,电容器能量变化,会以放电火花、电磁波等各种形式释放掉。
就如人把真空电容基板拉开,电容器储 ...

自圆其说搞笑奖。先有答案然后加条件。为啥不是电压全零呢?比如补充给漏电条件啊!有不漏电的电容吗?

网友M:
W=1/2(CV^2)

网友N:
引用 网友I:
参考上图。
    1uF电容开始存储的电荷q1 = 1(uF)* 5(5V)= 5(uF*V);
    由于正负电压相同、容量 ...

我的计算方法和你一样

网友O:
电容正负极怎么接没交代,所以有多个可能。

网友P:
瞬间,基尔霍夫定律似稳场条件不成立,就那么简单...

剖析《电磁学》——似稳场
https://bbs.21ic.com/icview-439891-2-1.html

网友N:
25楼的算法仅适用于首楼电路参数,并非通用。如果将首楼电容改为任意值,将如何?再进一步将各电容初始电压改为任意值,又将如何?

网友Q:
每答对多1题,工资增加5000块,相信很多人都能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考上图。
    1uF电容开始存储的电荷q1 = 1(uF)* 5(5V)= 5(uF*V);
    由于正负电压相同、容量 ...

不错,你这个分析方法倒是很独到

网友R:
两个电容,一切参数皆相等,
一个空满,一个是空的,将直流电源 反复倒换[,两个电容 始终是 一空一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