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电位器精度

楼主(2022-10-26):
实现功能:通过输入24v脉冲信号,转换成0~4.1v电压输入,持续给24v脉冲,输出电压持续增长。
测试选用x9c103siz、MCP4151-103E/SN、MAX5402三种电位器。X9容差±20%,电压 调节稳定,但是精度达不到要求。4151和5402容差太大,调试过程发现电压非线性增长,例如0.93v,0.72v,1.02v,0,84v,涨涨跌跌,不稳定。
各位大佬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stm32##电位器#

网友A:
一般有一定的偏差正常,如果高精度试试这款AD5231BRUZ10,抽头个数1024,SPI通信,再或者把整体输入24V电压采用分压的方法改成调节到4V左右,然后再控制精度就会上去,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B:
没见到图纸。

IC 能够承受24V 脉冲?

一般高于6V 的IC 就是不同低压的工艺,精度没法保证

网友C:
搞不懂你要干嘛呀

网友C:
啥都没有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方案

网友D:
计数器转成数字值,用低成本DAC实现,或者PWM输出假DAC,何必用数字电位器

网友E:
可以用PWM输出假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