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CCT6,计算一次单精度sin,cos函数,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楼主(2022-10-26):
GD32E503CCT6,计算一次单精度sin,cos函数,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网友A:
这个GD32E503CCT6的时钟是多大的?

网友B:
GD32E503CCT6带有硬件计算吗?否则计算不是很快。

网友C:
计算器直接计时不行了吗

网友D:
在头文件math.h里就有sin和cos,直接调用就可以了,然后定时器计算代码耗时是多少。

网友E:
建议使用CORDIC算法,这个编程简单,实现周期值需要160个周期就可以达到4位精度

网友F:
这个没有用过呢。计算的速度不是很快的。

网友G: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大的,可以通过查表的方式计算结果。

网友H:
C语言自带的sin(x)函数,需要580个时钟周期。

网友I:
建议使用CORDIC算法

网友J:
是否可以通过检测一下自己定时器来粗略的计算一下时间呢

网友K:
有关于快速sin 和 cos 计算的函数,但是不知道会不会耗费更多的资源

网友L:
在单片机,FPGA中少用sin,cos为妙,因为在计算机中三角函数求法一般采用查表法或者是泰勒展开法.一般单片机的内存较小都采用的是泰勒展开.

网友M:
会不会卡死啊 这个承受不起这种运算吧

网友N:
针对这个型号确实没有计算过 我觉得这个时间和实际运行的环境是相关的

网友O:
我觉得用单片机计算这两个函数太耗费资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