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printf输出中文乱码如何破?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10-26):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修改了字符编码也不行

网友B:
文件编码和接收端显示的编码格式不一致。 常用的是GBK或者GB2312

网友C(2022-11-30):
你编译器的编码格式和你串口调试助手的编码格式没对上吧,一般情况只有编码格式对不上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解决就是先试试修改编码格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