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STM32F103相关成熟的网口通讯方案

楼主(2022-10-26):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客户让用STM32F103这个芯片,采用网口与上位机进行交互,大佬们有成熟的网口通讯模块或方案嘛与F103进行外设安装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吧,我目前用的是网口外设用串口转的

网友B:
我也没碰到什么很好的方案

网友C:
一楼说的对,F103不支持相关的网口协议,用TTL转网口的模块

网友D:
我用的也是网口外设用串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吧,我目前用的是网口外设用串口转的

有相关的型号推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网口外设用串口转

您好!您用的哪一款?具体型号有嘛?

网友E:
为啥一定要用STM32F103系列呢,你跟用户说呗。

网友F:
用TTL转网口,硬件开发工程应该会大一些。

网友G:
用TTL转网口的模块吧

网友H:
F103不支持相关的网口协议

网友I:
你可以考虑用W5500,这个比较简单的

网友J:
网口通讯现在很成熟了,想DTU也行,网络芯片也行的

网友K:
我司用的是W5500,我觉得很稳定,建议楼主也可以试试

网友L:
当然啦,F103就是不支持网络部分,你可以换成F107的,就内置了吧

网友M:
1. 为啥要限定网口与上位机交互么?

网友N:
你自己再设计个网络模块不就好了么,采用串口,或者SPI灯信方式

网友O:
成熟很多啊,网络芯片很多的,都可以使用的

网友P:
其实现在一般还是用W5500的多,或者就内置的网络功能了,也就这样

网友Q:
基本上都是用SPI转成网口进行通信的,这样能快速点

网友R: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W5500,我看好多人都在用,说明这个坑能少点

网友S(2024-11-16):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T: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U: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V: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W: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X: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Y: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Z:
超出 120 个字节则必须用 idata 显式的指定为间接寻址

网友AA: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AB: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