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电子厂女孩都带它,静电手环的原理!

楼主:
静电手环,是由导电松紧带、活动按扣、弹簧PU线、保护电阻及插头或鳄鱼夹组成的,是一种用于释放人体所存留的静电以起到保护电子芯片作用的小型设备。

    目前,防静电手环的使用还是很普遍的,但是大部分人对防静电手环的原理知之甚少。接下来就由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防静电手环,防静电手环的工作原理以及防静电手环的使用方法。

    防静电手环分类

    按种类分为有绳手腕带、无绳手腕带及智能防静电手腕带,按结构分为单回路手腕带及双回路手腕带。

➤有绳手腕带的防静电手环:

    有绳手腕带的防静电手环是一种与手腕亲密接触的一种,佩戴在人的手腕上,用以泄放人体的静电,免受静电之干扰。这种有绳手腕带的防静电手环的特点是:具有安全可靠性、导电外带可任意调节性、耐清洗性,人们可以放心使用。

➤无绳手腕带的防静电手环:

    无绳防静电手环,其原理是利用电晕放电的原理来消散一部分静电。电晕放电又称尖端放电,是指导体自身带电后,累积电荷超过1500V。它的尖端部分会对空气放电,以此来耗散静电。但是无绳腕带的耗散静电时所需静电电压太高,因此并不适合电子行业,毕竟大多数元器件的耐压承受不了1500V这样的高压。

➤智能防静电手腕带:

    智能腕带作为一种防静电手环,采用高科技材料编制而成。它是腕带和静电探测器的组合。智能防静电手环的原理是当人体与测试仪接触不良时,会自动报警。它取代了传统腕带和测量仪的功能。作为静电革命的新台阶的智能防静电手腕带,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与质量保证进一步发展的新生物,最后得到产品符合环保认证与静电认证。

➤单回路手腕带及双回路手腕带:

    双回路带的原理是:双回路手腕带在塑料块外侧面装有按扣,该按扣通过金属连接件穿过塑料块并与塑料块内侧面的导电织带相连,构成两个独立的电路回路,所述塑料块分为左、右两块,两塑料块相互铰接相接,并且两塑料块外侧面的按扣分别与各自的接地线端扣相连。

    静电手环拆解

    讲了这么多静电手环的原理和结构以及作用,那么实际静电手环的内部是什么样子的呢,搜集了一位大神的拆解的图片,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内部结构还是很简单的,具体如下:

➤图1可以看到,静电手环正面是蓝色塑料外壳,表面有一颗十字螺丝。

➤图2是静电手环的背面是金属外壳,平时是紧贴人体皮肤的,可以看到手环的腕带是松紧的,方便佩戴和使静电手环紧贴人体。

➤图3展示了静电手环所有部件的组成,可以看到其实本身并不复杂。

➤图4用万用表测量一下U字形黑色物体的电阻,实际是8.2K。

➤图5展示了十字螺丝实际连到静电手环内部一个电阻上。

➤图6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这个电阻,大概是1M欧姆。

    防静电手环佩戴要求

    防静电手环是安全生产防护设施配套器具, 为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及操作人员的安全, 特对防静电手环的使用做出此规范予以共同遵守执行。

➤使用前,须检查其接地线是否有露股、脱线等不正常现象,检查其连接线的鳄鱼夹表面是否被氧化, 同时, 用万用表欧姆档进行阻值检测并做好记录:一支笔接鄂鱼夹上, 另一支接在手腕中的钮扣上,正常阻值为 1MΩ 左右,以此判断其接触是否良好,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及时处理。

➤防静电手环必须进行编号, 使用者妥善保管, 不用或暂停使用时, 不得任意摆放, 不得随意接线或拆卸部件。监管人员必须定期进行使用情况的检查。

➤为达到释放静电的目的,佩戴防静电手环时,必须将腕带扎紧手腕,接地线连接腕带,保证防静电手环内的金属块接触到人体皮肤,如下图所示。

➤防静电手环佩戴完毕后,将连接线的鳄鱼夹夹到大地地线上,如下图所示。

网友A(2022-11-03):
我们工厂焊板子得工人人手带一个,可以有效减少静电对芯片的伤害

网友B:
我想知道除了用在芯片防静电外可以用在冬天毛衣防静电上面吗,哈哈

网友C:
一直有防静电手环,还真没仔细琢磨过他的原理

网友D:
这个防静电手环真的有用吗?

网友E:
这不就是个接地线?

网友F:
戴这个主要是保护精密仪器,道理不太懂,难道雷同高中物理学的电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