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增强型MOS管结构与工作原理

楼主(2022-10-26):
一、增强型MOS管结构
1.增强型MOS管结构
①以低掺杂的P型硅片为衬底。
②利用扩散工艺制作成两个高掺杂的N+区,并引出两个电极,分别为源极s和漏极d。
③在半导体上制作一层SiO2绝缘层,在SiO2上制作一层金属铝,引出电极,作为栅极g。
④通常将栅极与衬底连接在一起,这样衬底与栅极之间就形成电容,当栅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变化时,将改变衬底靠近绝缘层出的感应电荷的多少,从而控制漏极电流大小。
2.两种增强型MOS管
二、工作原理
1.Ugs电压对导电沟道的控制
①当Uds=0,且Ugs=0时,源极与漏极之间只是背向的PN结,不存在导电沟道,此时即使Uds>0,也不厚有漏极电流。
②当Uds=0,且Ugs>0,由于有SiO2存在,栅极电流为零。由于Ugs>0,所以栅极金属层将聚集正电荷,从而排斥P型衬底栅极一侧的空穴,且吸引自由电子靠近栅极一层。栅极一侧将产生不能移动的负离子区,形成耗尽层。
③当Uds=0,且Ugs继续增大,一方面耗尽层将变宽,另一方面将衬底的自由电子吸引到栅极与耗尽层之间 ,形成N型导电薄层,这里的负电荷数量远大于空穴数量(类似N型半导体)。在P型半导体上出现N型半导体,所以将N型导电薄层称为反型层。而反型层就构成DS之间的导电沟道。
Ugs越大,反型层越厚,导电沟道电阻越小。
2.Uds电压对漏极电流Id的影响(Ugs>Ugs(th)>0)
①Uds=0,此时漏极导电沟道与源极一样,但是由于漏-源之间电压为0,所以漏极电流Id=0。
②Uds从0逐渐增大 由于Ugd=Ugs-Uds,当源-漏之间开始加压时,Ugd电压将会下降,从而导致漏极处的导电沟道变窄。
此时,只要沟道不夹断,沟道电阻不变,沟道电阻受Ugs控制。输出电流Id与Uds的电压呈现线性关系,源-漏极之间呈现电阻特性。
③当Uds=Ugs-Ugs(th)
因为Ugd=Ugs-Uds
Ugd=Ugs-[Ugs-Ugs(th)]
Ugd=Ugs(th)
(Ugs(th)为沟道开启电压,当Ugd=Ugs(th)时,漏极导电沟道开始预夹断)
④当Uds>Ugs-Ugs(th),漏极夹断区逐渐加长。
⑤Uds对漏极电流Id的影响
N沟道增强型MOS管可以实现:输入电压Ugs对输出电流id的控制

三、总结:
1.截止区
两断截止,无导电沟道
Ugs<Ugs(th)
Ugd小于Ugs(th)
2.电阻区
两通阻,沟道开启,如输出曲线的可变电阻区 ,虽然称为可变电阻区,只要Ugs电压不变,沟道电阻不变;对应不同Ugs,导电沟道有不同的电阻,所以称为可变电阻区。
3.预夹断
导电沟道开始预夹断。如输出曲线的预夹断轨迹
4.恒流区
漏极导电沟道夹断,源极导电沟道开通。如输出曲线恒流区。
两断截止,两通阻,一断一通时恒流。

网友A:
PMOS用的较多,低电平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