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介绍

楼主(2022-10-26):
关于STMCubeMX
首先大家可以看一下打开之后的界面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STMCubeMX是一个图形化的软件配置工具,在这里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操作,完成初始化代码工程。
STM32CubeMX的特性:
  • 直观的选择 STM32 微控制器(MCU)和微处理器(MPU)。
工程内的MCU图,通过放大可以直接编辑对应的PIN脚
2. 丰富易用的图形化界面:
可以直接通过左侧的菜单完成对应pin脚的配置
也可以完成中断,时钟等等信息的配置
所有的配置都可以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完成
3. 生成初始化代码工程,包含:EWARM、 MDK-ARM、 TureSTUDIO、 SW4STM32等。
通过项目管理界面可以配置代码生成的条目,配置完成以后,点击生成代码,即可自动生成初始化的工程。
生成的工程就是一个可以正常编译的完整工程,使用的时候只需要添加上用户代码即可。

网友A:
Cubemx是好东西,配置起来是真舒服,好用

网友B: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开发软件呢,ST真强

网友C:
如果有汉化的,就更好了,期待

网友D:
这个软件用过,很好用,如果cubemx for STM8也是能创建工程,就好了

网友E:
我今天还用了一次,真的很不错

网友F:
他这个软件有点意思,就是重新编译的时候,会删除不在规定范围内的代码

网友G:
现在很多MCU都支持HAL了,使用cubemx正好

网友H:
使用cubemx配置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外设的初始化顺序要注意

网友I:
这软件很好用,而且还嵌入到它家的IDE里了,直接能调用

网友J:
我想知道这个cubemx能支持KEILIAR与官方IDE,还支持其他功能创建么?

网友K(2024-11-12):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L:
图像由前景和背景组成,在灰度直方图上,前景和背景会形成高峰,在双峰之间的最低谷处就是阈值。

网友M: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N: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O: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P: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Q: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R: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S: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