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定时器实现微秒延时(us)函数

楼主(2022-10-26):
STM32CubeMX设置
  • RCC设置外接HSE,时钟设置为72M
  • PC0设置为GPIO推挽输出模式、上拉、高速、默认输出电平为高电平
  • USART1选择为异步通讯方式,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its/s,传输数据长度为8Bit,无奇偶校验,1位停止位
  • PG11设置为GPIO推挽输出模式、上拉、高速
  • 激活TIM7,预分频因子设为72-1,向上计数,自动重载值为65535;因此计数器CNT_CLK = 1MHz,计数器周期为1us
在tim.c文件下实现微秒延时(us)函数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uint16_t differ = 0xffff-us-5;
    __HAL_TIM_SET_COUNTER(&htim7,differ);   //设定TIM7计数器起始值
    HAL_TIM_Base_Start(&htim7);     //启动定时器

    while(differ < 0xffff-5){   //判断
        differ = __HAL_TIM_GET_COUNTER(&htim7);     //查询计数器的计数值
    }
    HAL_TIM_Base_Stop(&htim7);
}

网友A:
ST有内置的滴答定时器的,可以实现微秒延时吧

网友B:
我一般都是用while实现一个微秒,使用nop

网友C:
微秒延时是不是都为了I2C或者SPI的时序啊?

网友D:
定时器可以的,这个OK的,准确而且还好用

网友E:
cubemx创建的工程属实简单哦

网友F:
一般定义到毫秒就行了,微秒基本上都用不到的,时序太严格了

网友G:
我知道之前完WS2812的时候,用到了微秒级延时

网友H:
定时器7是不是有的单片机没有这个啊?

网友I:
挺好的,除了定时器也可以用空指令跑,但是把,那个就不会很准

网友J:
配置PG11干啥,其实就配置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K(2024-06-05):
SysTick是STM32的一个系统定时器,它可以用于实现微秒级别的延时,但精度会受到CPU时钟频率的影响。

网友L:
void delay_us(uint32_t us)
{
    uint32_t timeout = us * (SystemCoreClock / 1000000) - 1; // 计算超时值
    TIM_SetCompare(TIMx, timeout); // 设置比较值
    TIM_EnableUpdateInterrupt(TIMx); // 开启更新中断
    __enable_irq(); // 开启全局中断
    while (TIM_GetCapture(TIMx) != timeout); // 等待定时器溢出
    TIM_DisableUpdateInterrupt(TIMx); // 关闭更新中断
}

网友M:
在多任务环境下,使用定时器中断可能会导致任务调度的不确定性。

网友N:
由于定时器的计数器分辨率和预分频器设置可能会影响延时的精度,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定时器参数以获得所需的延时精度。

网友N: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根据你的STM32系列选择正确的头文件

// 配置SysTick以提供微秒级别的延时
void SysTick_Config_For_Microseconds(uint32_t us) {
    // 获取当前的系统时钟频率(例如,72MHz)
    uint32_t clk_rate = HAL_RCC_GetHCLKFreq();

    // 计算SysTick的加载值(注意:这里是一个简化的例子,可能需要进一步调整)
    uint32_t reload = (clk_rate / 1000000) * us - 1; // 减1是因为SysTick是从0开始计数的

    // 配置SysTick
    HAL_SYSTICK_Config(reload);
    HAL_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 // 使用HCLK作为SysTick的时钟源
    HAL_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 0); // 设置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
    HAL_SYSTICK_EnableIT(); // 启用SysTick中断
    HAL_SYSTICK_Enable(); // 启用SysTick定时器

    // 等待SysTick中断发生
    while (!(__HAL_SYSTICK_GET_FLAG(&hSystickHandle, SYSTICK_FLAG_SVCALL) == RESET));
    __HAL_SYSTICK_CLEAR_FLAG(&hSystickHandle, SYSTICK_FLAG_SVCALL); // 清除SysTick中断标志

    // 禁用SysTick
    HAL_SYSTICK_Disable();
}

// 注意:上述代码是一个简化的示例,并且可能需要进行调整和优化以满足你的具体需求。
// 例如,你可能需要禁用SysTick的中断功能,并使用轮询方式检查SysTick的状态。

网友O:
为了得到微秒级精度,你需要确保定时器的时钟频率足够高。

网友P:
STM32提供了多种类型的定时器,包括基本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

网友Q:
需要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自动重载寄存器(ARR)来实现所需的微秒延时。

网友R:
需要配置定时器的计数器模式,如向上计数或向下计数。

网友S:
在使用微秒延时函数时,需要注意延时嵌套的问题。

网友T:
对于微秒级别的延时,通常使用高级定时器

网友U:
自带的那个函数是毫秒级的。

网友U:
其实可以修改一下,成为微秒级的

网友V:
为了提高代码的效率和可读性,应当对延时函数进行优化,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判断。

网友:
STM32的CPU时钟频率和定时器的预分频器、自动重载值(ARR)等因素都会影响定时精度。

网友W:
需要确保延时函数的实现与系统其他部分兼容,尤其是中断和任务调度。

网友X:
用定时器可以实现精确延时

网友Y:
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定时,可以通过设置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分频器来调整定时器时钟源的频率。

网友Z:
实际应用中可能受到系统抖动的影响。如果系统在执行延时函数时被打断,可能导致实际的延时比期望的长。

网友AA:
根据系统时钟的频率和定时器的配置计算出准确的延时时间。使用延时函数时,确保每次调用延时函数时,系统时钟和定时器配置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AB:
STM32有多个定时器,如TIM1、TIM2、TIM3等,具有不同的频率和特性。

网友V:
使用定时器的连续递增模式而非中断模式来实现延时,可以减少中断响应的开销和复杂性

网友AC:
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如APB1或APB2时钟)、外部时钟或内部其他定时器的输出时钟。选择合适的时钟源可以确保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与预期的延时精度相匹配。

网友AD:
TIM1、TIM2、TIM3等高级定时器具有更高的计数器分辨率和更高的计数器最大值,更适合用于微秒延时。

网友AE:
配置定时器以使用合适的时钟源。通常,这将是系统时钟的一个分频,例如APB1或APB2分频器。
设置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向上、向下、中心对齐等)以及溢出行为。
确定定时器的计数器大小(16位或32位),并据此配置计数器的最大值(计数器溢出值)。

网友AF:
对于微秒延迟,通常使用高级计时器

网友AG:
如果在延时期间需要执行其他任务,则可以考虑使用中断来完成延时,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递减计数器。
或者,如果延时期间不需要执行其他任务,则可以简单地轮询计数器的值,直到它到达零。

网友AH:
定时器的时钟源通常是系统时钟的分频或者直接来自APB1或APB2总线时钟

网友AI:
滴答定时器实现延时也是可以的

网友AJ: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更新中断。

网友AK:
STM32有多种定时器,包括基本定时器、通用定时器和高级定时器等。选择合适的定时器对于实现精确的微秒级延时非常重要。一般来说,通用定时器足以满足微秒级延时的需求。

网友AL:
在使用HAL库或RTOS的环境中,直接使用定时器延时可能会干扰系统时序或导致其他问题。

网友AM:
设置定时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来决定定时器的溢出周期。结合定时器周期,可以计算出定时器的基础计数周期。

网友AN:
在使用定时器实现微秒延时时,需要根据定时器的时钟频率和预分频器设置来计算定时器的计数器值。

网友AO:
对于长于1ms的延时需求,可以将延时分为若干个较小的时间段,使用循环来实现更长的延时,同时保持微秒级的精度。

网友AP:
因为标准的STM32 HAL库和库函数提供的定时器精度通常限制在毫秒(ms)或更高的级别。

网友AQ:
在延迟开始前启动计时器,在延迟结束后停止计时器,或者将计时器置于备用模式以减少功耗。

网友AR:
定时器实现微秒延时函数

网友AS(2024-11-12):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AT: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U: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AV: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W: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AX: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Y: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Z: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