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果做功放的红外遥控调音下面两种方式哪个更好?

楼主(2022-10-26):
通过红外指令让单片机控制一个电机旋转带动电位器旋转。
通过红外指令让单片机通过SPI接口或者I2C接口控制一个数字多通道电位器。
如果选择第二种那么就不好体验手动调节音量旋转电位器的乐趣了,有没有兼顾的方法。

网友A:
第一个不好弄吧,电机带动电位器,对结构要求挺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