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 RTC时钟掉电不保存日期

楼主(2022-10-27):
使用STM32Cube生成STM32F103 RTC时钟例程项目中,虽然有外部电池供电,使得系统断电后依然能够计时,但在实际使用中,系统掉电后,日期参数会重置,只有时间参数正常运行。这是因为STM32F103系列的RTC外设只是一个简单的计数器,并没有所谓的日历功能。
1.将日期参数保存到后备区域存储器
这种方法比较简单,但是没办法根治问题,断电时,一旦时间到达24:00,时间参数会重置从00:00重新开始计时,但是日期并不会更新。

2.将日期和时间换算为时间戳保存在计数器中
STM32F103的RTC本质上是一个32位的计数器,在断电后,由电池供电还能保持计数。所以可以将日期和时间换算为时间戳保存到计数器中,当需要读取时间时,从计数器中读取时间戳,重新换算成日期和时间即可。

相关接口函数:
// 设置时间戳计数的基准日期
RTC_DateTypeDef DateBase = {
    .Year = 22,
    .Month = 01,
    .Date = 01,
    .WeekDay = RTC_WEEKDAY_SATURDAY,
};

//===========================================================================
//函数名: GetDiffDate(uint32_t StartDate, uint32_t EndDate)
//功能  : 计算两个日期之间的天数并返回
//参数  : RTC_DateTypeDef StartDate, RTC_DateTypeDef EndDate
//返回值: uint32_t
//===========================================================================
uint32_t GetDiffDate(RTC_DateTypeDef StartDate, RTC_DateTypeDef EndDate)
{
    uint32_t DayDiff = 0; // 两个日期的天数差

    while (1)
    {
        if ((StartDate.Year == EndDate.Year) && (StartDate.Month == EndDate.Month))
        {
            DayDiff += EndDate.Date - StartDate.Date;
            break;
        }
        else
        {
            DayDiff += EndDate.Date;
            EndDate.Month--;
            if (EndDate.Month == 0)
            {
                EndDate.Month = 12;
                EndDate.Year--;
            }
            EndDate.Date = GetDayOfMonth(EndDate.Year, EndDate.Month);
        }
    }

    return DayDiff;
}

//===========================================================================
//函数名: CalculateDate
//功能  : 根据起始日期和天数,计算之后的日期并返回
//参数  : RTC_DateTypeDef FromDate, uint32_t DayDiff
//返回值: RTC_DateTypeDef
//===========================================================================
RTC_DateTypeDef CalculateDate(RTC_DateTypeDef FromDate, uint32_t DayDiff)
{
    uint16_t day = 0;

    while (1)
    {
        day = GetDayOfMonth(FromDate.Year, FromDate.Month);
        if (FromDate.Date + DayDiff > day)
        {
            DayDiff -= day - FromDate.Date;
            FromDate.Month++;
            FromDate.Date = 0;

            if (FromDate.Month == 13)
            {
                FromDate.Month = 1;
                FromDate.Year++;
            }
        }
        else
        {
            FromDate.Date += DayDiff;
            break;
        }
    }

    FromDate.WeekDay = DateBase.WeekDay + (DayDiff % 7);
    if (FromDate.WeekDay >= 7)
        FromDate.WeekDay -= 7;

    return FromDate;
}

//===========================================================================
//函数名: GetDayOfMonth
//功能  : 根据年月,获取当月的天数并返回
//参数  : 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返回值: uint8_t
//===========================================================================
uint8_t GetDayOfMonth(uint8_t year, uint8_t month)
{
    uint8_t DayOfMonth[12] = {31, 28, 31, 30, 31, 30, 31, 31, 30, 31, 30, 31};

    if (month == 2)
    {
        if ((year % 400 == 0) || ((year % 4 == 0) && (year % 100 != 0)))
            return 29;
        else
            return 28;
    }
    else
        return DayOfMonth[month - 1];
}

//===========================================================================
//函数名: RTC_Set_DateTimeCounter
//功能  : 设置RTC时间(将时间转化为时间戳保存到RTC中)
//参数  :
//返回值:
//===========================================================================
void RTC_Set_DateTimeCounter(RTC_DateTypeDef *sDate, RTC_TimeTypeDef *sTime)
{
    uint32_t timecounter = (uint32_t)sTime->Hours * 3600 + (uint32_t)sTime->Minutes * 60 + sTime->Seconds + GetDiffDate(DateBase, *sDate) * 3600 * 24;
    RTC_WriteTimeCounter(&hrtc, timecounter);
}

//===========================================================================
//函数名: RTC_Get_DateTimeCounter
//功能  : 获取RTC时间(获取存储在计数器中的时间戳,再将其转化为时间)
//参数  :
//返回值:
//===========================================================================
void RTC_Get_DateTimeCounter(RTC_DateTypeDef *sDate, RTC_TimeTypeDef *sTime)
{
    uint32_t timecounter = RTC_ReadTimeCounter(&hrtc);
    uint32_t SecOfToday = timecounter % (3600 * 24);
    uint32_t DiffDay = timecounter / (3600 * 24);

    sTime->Hours = SecOfToday / 3600;
    sTime->Minutes = SecOfToday % 3600 / 60;
    sTime->Seconds = SecOfToday % 60;

    *sDate = CalculateDate(DateBase, DiffDay);
}
改写RTC时钟初始化函数 void MX_RTC_Init(void)

void MX_RTC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0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0 */

    RTC_TimeTypeDef sTime = {0};
    RTC_DateTypeDef DateToUpdate = {0};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1 */
    __HAL_RCC_BKP_CLK_ENABLE();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1 */
    /** Initialize RTC Only
     */
    hrtc.Instance = RTC;
    hrtc.Init.AsynchPrediv = RTC_AUTO_1_SECOND;
    h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SOURCE_NONE;
    if (HAL_RTC_Init(&hrtc)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Check_RTC_BKUP */
    if (HAL_RTCEx_BKUPRead(&hrtc, RTC_BKP_DR1) != 0x0102)
    {
        /* USER CODE END Check_RTC_BKUP */

        /** Initialize RTC and set the Time and Date
         */
        sTime.Hours = 23;
        sTime.Minutes = 59;
        sTime.Seconds = 50;

        DateToUpdate.WeekDay = RTC_WEEKDAY_SATURDAY;
        DateToUpdate.Month = 01;
        DateToUpdate.Date = 01;
        DateToUpdate.Year = 22;

        // 将日期和时间换算为时间戳保存到计数器中
        RTC_Set_DateTimeCounter(&DateToUpdate, &sTime);

        HAL_RTCEx_BKUPWrite(&hrtc, RTC_BKP_DR1, 0x0102);
        /* USER CODE BEGIN RTC_Init 2 */
    }
    /* USER CODE END RTC_Init 2 */
}
当需要获取时间时,只需要通过接口 void RTC_Get_DateTimeCounter(RTC_DateTypeDef *sDate, RTC_TimeTypeDef *sTime) 获取即可。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Yellow0102/article/details/123281814

网友A:
这个确实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B:
是不是可以把时间保存到backup的寄存器中呢?

网友C:
是不是stm32的bug呢?如何修正这个问题。

网友D:
RTC时钟掉电不保存日期,但是时间没有问题

网友E:
这个HAL修改的代码吗?

网友F:
RTC初始化以后,怎么才能不再修改时间呢

网友G(2024-06-23):
RTC初始化前一定要进行单独的电池进行供电设计

网友H(2024-11-16):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I: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J: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K: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

网友L: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M: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N:
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时,

网友O: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P: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Q:
开模的话,模具不会塌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