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Thread Studio联合STM32CubeMX进行开发 转

楼主(2022-10-27):
RT-Thread Studio联合STM32CubeMX进行开发
一、准备内容
1.1硬件平台
使用正点原子STM32F4探索者
使用到板载LED灯,原理图如下:
1.2软件环境
STM32CubeMX软件平台 V6.2.1
RT-Thread Studio V2.10
二、新建工程
点击:文件 -> 新建 -> RT-Thread项目
选择基于芯片的项目,填写工程名字,芯片类型(如果第一次使用RT-Thread,需要进入SDK管理器下载对应SDK包),控制台串口和下载器,控制台串口使用串口一,连接电脑方便进行Fish调试
工程新建后左边的项目资源管理器会显示我们的工程,我们把他展开
到此RT-Thread完整版工程就完成了
三、CubeMX配置
点击工程内CubeMX Setting配置键,进入STM32CubeMX配置
配置使用外部时钟
配置时钟树,1处填入晶振值,点击2、3处选择HSE和PLL锁相环,4处填入值按下Enter系统自动配置倍频系数
配置串口1(RT-Thread终端串口必须配置)
配置要使用到的LED灯IO口:PF9和PF10
点击生成代码,生成选项中勾选生成单独.c和.h文件,其它保持默认
代码生成后回到RT-Thread Studio工程,提示stm32f4xx_hal_conf.h改为stm32f4xx_hal_conf_bak.h备份文件,是因为conf内存储着stm32的hal库配置信息,RT-Thread做了一个备份,防止你新生成的配置不对,方便回溯,这里我们不用管
编译工程,一堆报错!不要慌,下面是重点:
不管是RT-Thread Studio内打开CubeMX还是外面打开CubeMX生成配置后添加到RTT工程,其中都有许多无用的文件,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文件就下面几个
所以我们需要添加一个scon脚本告诉Studio:我们只构建这几个工程文件,新建名称为SConscript的文件
添加如下内容
import osfrom building import *cwd = GetCurrentDir()src  = Glob('*.c')# add cubemx driverssrc = Split('''Src/stm32f4xx_hal_msp.cSrc/main.c''')path = [cwd]path += [cwd + '/Inc']group = DefineGroup('cubemx', src, depend = [''], CPPPATH = path)Return('group')
右键导航栏,更新软件包,添加Scon到系统环境:
点击进入CubeMX生成的main函数,将main函数的main函数主体weak掉
将hal生成初始化函数在application的main下调用,头文件添加各个外设的.h文件,main函数中调用初始化
添加完成,点击构建,无报错
四、联合开发
CubeMX配置基本完成了,下面我们写一个线程,然后从命令行启动(命令行YYDS)
main中直接替换成如下代码:
/* * Copyright (c) 2006-2021, RT-Thread Development Team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21-06-20     RT-Thread    first version */#include <rtthread.h>#define DBG_TAG "main"#define DBG_LVL DBG_LOG#include <rtdbg.h>#include "main.h"#include "gpio.h"#include "usart.h"#include "rtthread.h"#include "board.h"#define LED0 GET_PIN(F,9)#define LED1 GET_PIN(F,10)#define THREAD_PRIORITY         25#define THREAD_STACK_SIZE       512#define THREAD_TIMESLICE        5/* 指向线程控制块的指针 */rt_thread_t  tid1 = RT_NULL;rt_thread_t  tid2 = RT_NULL;int main(void){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LOG_D("Init Ok!");    int count = 1;    while (count++)    {        rt_thread_mdelay(1000);    }    return RT_EOK;}void led0_entry(void* p){    rt_kprintf("LED0 Runing\r\n");    while(1)    {        rt_pin_write(LED0, 1);        rt_thread_delay(1000);        rt_pin_write(LED0, 0);        rt_thread_delay(1000);    }}void led1_entry(void* p){    rt_kprintf("LED1 Runing\r\n");    while(1)    {        rt_pin_write(LED1, 1);        rt_thread_delay(1000);        rt_pin_write(LED1, 0);        rt_thread_delay(1000);    }}void led0_start(void){    /* 创建线程1 */    tid1 = rt_thread_create("t11",led0_entry,RT_NULL,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 THREAD_TIMESLICE);    if(tid1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id1);}void led1_start(void){    /* 创建线程1 */    tid2 = rt_thread_create("t22",led1_entry,RT_NULL,THREAD_STACK_SIZE, THREAD_PRIORITY, THREAD_TIMESLICE);    if(tid2 != RT_NULL)            rt_thread_startup(tid2);}MSH_CMD_EXPORT(led0_start, led0_task);MSH_CMD_EXPORT(led1_start, led1_task);
编译下载,无报错

网友A:
RTT是真好用啊,开发起来真的容易

网友B:
STcubemx底层搭建的话,很好用

网友C:
使用cubemx还能配置RTT操作系统啊?

网友D:
话说,cubemx配置完成之后,工程是选择keil还是RTT的工程啊

网友E:
RTT现在起来的太快了,而且好多国产厂商都在向其靠拢,真的不错

网友F:
Cubemx我知道能生成keilIAR工程,没想到还能用RTTIDE啊

网友G:
这种教程楼主可以多发一些,真的很受用

网友H:
Cubemx配置之前还不咋懂呢,就只能配置一些基础的操作,要是有cubemx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I:
现在新出的MCU都不支持固件库了,都是用HAL库了

网友J:
原来是先用RTT开发环境创建工程,再用cubemx配置啊,我以为是反过来呢

网友K(2024-05-21):
RTThread现在发展的不错啊,我看用的人越来越多了。

网友:
RT-Thread Studio 和 STM32CubeMX 是两个非常流行的工具,分别用于嵌入式系统的软件开发和STM32微控制器的配置

网友L:
RT-Thread Studio本身并不直接支持从STM32CubeMX导入配置,但你可以手动将生成的初始化代码集成到你的RT-Thread项目中。

网友M:
在STM32CubeMX中完成配置后,生成代码。这些代码将作为您RT-Thread项目的一部分。

网友N:
安装并准备好所需的软件环境,包括STM32CubeMX软件平台和RT-Thread Studio。

网友O:
在使用某些外设(如PWM)时,可能需要手动添加初始化和启动代码,因为默认配置可能不完全满足所有应用场景。

网友P:
由于RT-Thread自带HAL库配置,可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或备份原有的stm32fxx_hal_conf.h文件。

网友Q:
RT-Thread Studio 是一款基于 RT-Thread 操作系统的集成开发环境(IDE),它提供了丰富的功能,使得开发者能够更高效地进行嵌入式系统开发。

网友R:
在 RT-Thread Studio 中调试你的项目,检查程序的运行情况。根据调试结果,对代码进行优化和调整,以提高程序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S:
在使用RT-Thread Studio配合STM32CubeMX进行开发时, RT-Thread操作系统和STM32微控制器的高效组合。

网友T:
STM32CubeMX是一个图形化软件,它可以帮助用户快速配置STM32的外设和 middleware,而RT-Thread Studio则是基于Eclipse的IDE,专为RT-Thread操作系统设计,提供了强大的开发和调试功能。

网友S:
STM32CubeMX 是 STMicroelectronics 公司提供的一款针对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图形化配置工具,可以帮助用户快速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配置项目。

网友U:
RT-Thread Studio提供了一个集成开发环境,支持代码编辑、编译、调试以及RT-Thread特有的组件开发。

网友V:
在RT-Thread Studio中打开RT-Thread设置,配置RTOS相关的参数,如选择内核类型(RT-Thread Nano等)、添加设备驱动(如刚刚在CubeMX中配置的PWM、SPI等)。

网友W:
将STM32CubeMX生成的初始化代码(如main.c、stm32fxxx_hal_msp.c等)复制到你的RT-Thread项目中。
根据需要调整项目设置和链接器脚本,以确保正确编译和链接。

网友X:
打开 STM32CubeMX,选择对应的 STM32 型号,然后根据需要进行硬件配置,如时钟、外设等。完成后,点击 "Project" -> "Generate Code",生成初始化代码和配置文件。

网友U:
使用STM32CubeMX可以大大提高开发效率,因为它减少了手动编写初始化代码的工作量,并且可以通过图形化界面来配置微控制器的各种参数。

网友Y:
启动STM32CubeMX,配置新项目,选择您的STM32设备,然后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找到RTOS选项,选择RT-Thread。接下来,您可以根据提示配置RTOS的相关参数,如堆栈大小、优先级等。配置完成后,生成代码。

网友Z:
在 RT-Thread Studio 中编写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例如线程、信号量、互斥量等。确保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与 STM32CubeMX 生成的硬件初始化代码兼容。

网友AA:
在RT-Thread Studio中打开STM32CubeMX。
使用STM32CubeMX进行硬件配置,例如配置GPIO、SPI、UART等外设。
完成配置后,生成代码并关闭STM32CubeMX。
RT-Thread Studio会提示备份配置文件,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网友AB:
完成配置后,生成STM32CubeMX代码,注意勾选生成单独的.c/.h文件选项,并选择合适的IDE

网友AC:
配置完成后,生成 stm32Cubemx 代码,检查生成单独 c/h 文件的选项,并选择适当的 ide

网友AD:
RT-Thread Studio提供了丰富的软件包和功能,可以简化嵌入式开发的许多方面。建议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加快开发过程。

网友AE:
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这是一个代码生成工具

网友AF:
在 RT-Thread Studio 中,点击 "Build" -> "Build All",编译整个项目。编译完成后,可以使用 J-Link 或其他调试工具将程序烧录到 STM32 微控制器上。

网友AG:
选择“基于芯片的项目”,填写工程名称,选择芯片类型。如果是第一次使用RT-Thread,需要进入SDK管理器下载对应的SDK包。

网友AH:
RT-Thread Studio与STM32CubeMX联合开发,简化配置和编程,提高开发效率和便捷性。利用CubeMX生成初始化代码,结合RT-Thread进行应用层开发。

网友AI:
从 RT-Thread 官网下载 RT-Thread Studio 的安装包

网友AJ:
想使用RT-Thread Studio进行基于STM32的开发时,通常可以利用STM32CubeMX来配置硬件初始化代码(如时钟、GPIO、中断等),然后将这些配置导出到RT-Thread Studio中。

网友AK(2024-06-21):
STM32CubeMX 是一款用于 STM32 系列微控制器的配置工具,它可以帮助开发者快速地配置硬件资源和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AL:
您可以添加新的 rtos 任务、配置现有任务,或者使用 rtos 提供的各种组件和服务。

网友AM:
选择基于芯片的项目,填写工程名字,芯片类型(如果第一次使用RT-Thread,需要进入SDK管理器下载对应SDK包),控制台串口和下载器,控制台串口使用串口一,连接电脑方便进行Fish调试

网友AN:
在 stm32Cubemx 中配置之后,生成将用作 rt 线程项目一部分的代码。

网友AO(2024-08-31):
使用 RT-Thread Studio 联合 STM32CubeMX 进行开发是一种常见的嵌入式系统开发方法,它结合了 RT-Thread 的实时操作系统(RTOS)和 STM32CubeMX 的外设配置工具。

网友AP(2024-11-12):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AQ: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AR: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AS: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AT: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U: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AV: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AW: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AX: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