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移植lvgl

楼主(2022-10-27):
1、lvgl简介
lvgl是一款全部用c语言实现的ui图形库,对硬件的要求比较低,可以较为流畅的运行在单片机上。并且完全开源,对按钮,触摸,编码器旋钮等支持的非常到位。且开发的界面较为美观,符合时下主流的审美。
目前最新版本已经更新到了8.3版本,官网地址为https://lvgl.io/。本次移植使用的是8.1版本。下载链接为https://github.com/lvgl/lvgl/releases/tag/v8.1.0
2、lvgl源码
下载完成后接下,源码根目录如下
移植需要用的目录是src和examples文件夹。src存放的源码,examples是示例
2.1stm32工程新建lvgl文件夹
将lvgl8.1目录下的src examples lvgl.h lv_conf_template.h拷贝放入lvgl文件夹
lvgl文件目录如下:
将lv_conf_template.h改为lv_conf.h
打开lv_config.h 将第一行#if 0 改为 #if 1,来使能lv_conf.h。
2.2porting文件夹
打开lvgl/examples/porting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放的是与硬件层交互的数据。
将8个文件中的_template全部去掉,lv_port_disp.h中将#if 0改为#if 1。将宏定义中的_TEMP去掉。将lv_port_disp.c中的宏定义改为#include “lv_port_disp.h”。其他fs indev也依照此进行修改。
fs 是跟文件系统相关的。
indev是跟输入设备相关的,按钮,触摸屏,鼠标等相关的。
3 修改stm32工程
用keilmdk打开工程。
3.1使能c99
在配置界面将c99 mode选项勾选。
lvgl中结构体初始化用到了指定初始化功能,这个功能c99标准才支持。不勾选编译会出错
3.2添加lvgl 和lvgl_port组
项目下添加lvgl和lvgl_port组
3.2添加port文件
打开组管理器,添加disp和indev,位于lvgl/examples/porting,因为没有用到文件系统,故没有添加fs
3.2添加lvgl源文件
将lvgl/src目录下的core draw font hal misc widgets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全部添加进lvgl组
将lvgl/src/extra/目录下的文件添加进lvgl组。具体为:
layouts目录下所有子目录文件
themes目录下所有子目录文件
widgets目录下所有子目录文件
lv_extra.c
3.3配置中添加source目录
将lvgl ,src,porting文件夹添加到源路径下。
4 编译
完成上述后,编译会报错。这里就直接把要修改的地方写出来。
4.1修改lv_port_disp.h
将其中的#include改为如下
4.2添加屏幕像素宏定义
在lv_conf.h中添加屏幕像素宏定义,我用的屏幕大小是320*240,按照实际填写
#define MY_DISP_HOR_RES 320
#define MY_DISP_VER_RES 240
4.3设置lvglbuffer
在lvgl_port_disp.c中有三种大小的buffer,这里选择1,lvgl默认选择的就是1。
3是全尺寸屏幕刷新,消耗的内存太大,如果使用了外部sram优选方式3,选了方式3还需要添加LV_VER_RES_MAX宏定义。
将方式2和3屏蔽掉.后续根据实际使用进行调整。
然后将lvgl_port_disp.c下面两个变量值设置为如下:
disp_drv.hor_res = MY_DISP_HOR_RES;
disp_drv.ver_res = MY_DISP_VER_RES;
最后进行编译,应该是不会再出现错误了。
5、下载到stm32运行5.1修改disp_flush函数
这个函数在lv_port_disp.c中,lvgl就是通过该函数用户屏幕进行数据交互。这函数的作用是,在一块区域填充颜色。
将disp_flush修改如下
LCD_COLOR_FILL函数如下:可以根据实际使用的屏幕驱动进行修改。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LCD->LCD_RAM=color[i*width+j];//写入数据         }                  }  5.2添加lvgl tick函数
lvgl运行都要依靠1ms周期的时钟。所有需要在stm32系统时钟中断中将lvgl的tick函数添加进来。系统时钟中断一般位于xit.c中
5.3在主循环中添加lvgl句柄函数
在主循环或者os的任务主循环中添加
lv_task_handler();
主循环的周期为10ms。
至此lvgl移植完成。
5.4运行示例
在lvgl组中添加示例文件。位于lvgl/examples/get_started文件夹
进入主循环前初始化lvgl,lvglport,启动示例。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example_get_started_1();
最终任务函数为,我这里用的是freertos,lvgl放到了一个单独的任务中运行。
void lvgl_task(void *pvParameters){        lv_init();        lv_port_disp_init();        lv_example_get_started_1();        while(1)        {                lv_task_handler();                vTaskDelay(10);                }}
运行效果,会在屏幕上显示一个蓝色的按钮

网友A:
LVGL比较难移植的就是驱动部分。

网友B:
网上有个灵动岛就用了LVGL做的。

网友C:
讲解的很详细,LVGL移植很清晰,确实对硬件要求比较低,适用多种单片机

网友D:
驱动移植很简单,直接FreeRTOS配合LVGL简单清晰

网友E:
littleVGL绝对是开发图形界面最好的工具。

网友F:
Littlevgl教程有吗

网友A:
LVGL框架显示效果确实不错,就是不知道占用CPU如何。

网友G:
        LittlevGL是一个开源的图像库,具有很好的移植性。

网友H:
        lvgl就是满足轻量级GUI开发的,代码借鉴一下。

网友I:
lvgl可以用于大型GUI开发吗

网友J:
lvgl8和lvgl7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K:
LVGL的代码执行效率咋样呢?

网友L:
问问Littlevgl教程

网友M:
littleVGL开发图形界面绝对是最好的工具

网友N:
比较难移植的就是驱动

网友O:
LVGL移植很清晰,适用多种单片机

网友P:
littleVGL用起来很顺手

网友Q:
直接FreeRTOS配合LVGL简单清晰

网友R:
LVGL框架占用CPU高不高?

网友M:
LVGL比较难移植的就是驱动

网友Q:
一直在用FreeRTOS +LVGL

网友R:
lvgl就是满足轻量级GUI开发的

网友M:
LVGL对硬件要求比较低,更适合单片机

网友S(2024-11-16):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T: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U: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V: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W: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X: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Y: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Z: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AA: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AB: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