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单片机使用malloc产生内存泄露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2-10-26):
问题描述:bug1:创建了一个结构体指针,通过malloc动态开辟内存的方式开辟了一段内存空间,然后进行写入数据修改数据的操作,但是下面的代码会导致内存泄露:
typedef struct{
        int name;
        int sex;
}Data_struct;
Data_struct* data_receive(void)
{
        Data_struct* msg=(data*)malloc(sizeof(Data_struct)); //开辟内存,并写入数据
        msg->name=123;
        msg->sex=0;
        return msg;
}

int main()
{
        Data_struct* msg = (Data_struct*)malloc(sizeof(Data_struct)); //开辟内存
    msg=data_receive(); //写入初始化数据
        msg->name=321;
        msg->sex=1; //修改数据
        free(msg);  //释放内存
}
原因分析:

上述代码中接口data_receive中使用了一个malloc,在main函数中同样使用了一个malloc,但是只有在main中释放了一次,因此会导致内存泄露

int main()
{
        Data_struct* msg =data_receive();
        msg->name=321;
        msg->sex=1; //修改数据
        free(msg);  //释放内存
}
解决方法:

内存泄露的错误往往是很难查找的,如果使用的是IAR编译器的话,可以使用下面的接口进行跟踪和调试:

#include<iar_dlmalloc.h>
struct mallinfo heap_meninfo;

heap_meninfo=_iar_dlmallinfo();
printf("heap alloc==%d free==%d\n",heap_meninfo.uordblks,heap_meninfo.fordblks);

网友A:
若申请内存空间较大时,就会申请失败,返回空指针。所以申请后一定要判定指针是否为空。

网友B:
单片机应用慎用malloc函数

网友C:
应该尽量不用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D:
使用malloc()申请的内存,必须进行释放,否则会出现“内存泄露”的问题。

网友E:
进行后期内存跟踪,即对分配的内存进行跟踪,检查它们有没有内存泄露和内存越界问题,如有修改之

网友F:
进行前期内存检测,即在分配和使用内存前,先检测其合法性

网友G:
内存泄露的原因很多,有malloc了内存没free的,有open了文件没close的,有创建了socket和sem没释放的等待。

网友H:
对于malloc内存泄露,只要遵循:”谁申请谁释放,在同一函数中申请在同一函数中释放”原则基本上可以杜绝内存泄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