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下SHELL脚本怎么学习

楼主(2022-10-26):
近期在学linux,里面涉及的知识很多,目前正在学习shell,具体这个shell是干嘛的?如何写shell文件?

网友A:
我理解的shell'文件其实就是关联的程序设置啥的,通过shell进行启动设置

网友B:
多玩一玩Linux就知道了,还是非常有趣的。

网友C:
shell可以当作Linux的脚步,按照软件、处理数据都会用shell。

网友D:
shell文件就是一步步的shell命令放进一个文件里,可以一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