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为什么要开启外设时钟呢

楼主(2022-10-26):
近期一直在练习相关STM32的程序编写,突然我想到一个问题就为什么开启RCC相关外设的时钟总线,或是时钟总线就是一直开启的会有什么问题发生呢,这个是不是跟STM32硬件有关系呀?

网友A:
这个时钟总线相当于道路吧,总的数据量一定分的道路越多数据量就少了,速率就下降了,为了高速通讯就关闭不需要的,减少浪费资源

网友B:
减少能耗吧

网友C:
RCC负责复位和时钟系统,不开启RCC,其它外设没有时钟如何工作呢?

网友D:
减少浪费资源

网友E:
没有时钟外设怎么工作啊

网友F:
不开启时钟的话外设没法工作

网友B:
节省能耗吧

网友G:
时钟一直开启是没问题的,但是关闭可能就影响工作了

网友H:
是的,和STM32的硬件是有关系的,毕竟是控制时钟了嘛

网友I:
就是这是一种机制,必须开启时钟,接下来的外设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J:
你可以用代码试试,不开启时钟总线会发生什么啦,嘿嘿

网友K:
你在学习写代码之前,可以尝试着看看单片机原理,就知道是什么回事儿了

网友L:
一定要开启时钟RCC的,不然其他外设都不会正常工作

网友M:
这是为了方便对单片机外设的控制,而且不用的外设可以通过关闭时钟来降低功耗

网友N:
具体也没研究过,就知道时钟是开始,配置都要用到它

网友O:
当然与硬件是有关系的,因为硬件有这个时钟,才能让外设正常工作的

网友P:
一直开启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也是建议,不用的外设,最好把时钟关掉

网友D(2023-02-21):
原因在于外围设备的寄存器需要时钟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