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代码] 单片机malloc,高效利用ram,不再有内存碎片

楼主(2022-10-26):
单片机应用中,malloc/free产生内存碎片的原因:

标准内存动态分配是动态链表进行管理。由于malloc返回的是一个指针再加上单片机没有mmu,使得分配的指针就像一个个钉子钉在内存中了。这就导致内存管理非常困难,从而产生我们常说的内存碎片。

我们来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导致大量内存碎片:

1. 单片机的RAM为1Kbyte,为了说明和计算方便我们忽略掉链表占用的空间,只计算实际存储空间大小。

2. 申请64块内存空间,每块是16字节,那么就会分配完1k字节的空间。即:
for(int i=0; i<64; i++){
    ptr = malloc(16);
}

3. 然后释放掉偶数块内存空间,即:
for(int i=0; i<64; i+=2){
    free(ptr );
}

4. 于是我们释放掉了一半的RAM空间,即有512字节的空间,但是都是非连续的。32块16字节的非连续空间,所以要分配出大于16字节的内存块是分配不出来的。有512字节的空间但只能分配小于16字节的连续空间(除非使用calloc分配非连续空间),在某些场合原本单片机RAM空间就很急,再加上这种不充分的使用使得程序稳定性大打折扣。

鉴于各中原因本人自己编写了一个内存管理,适合单片机使用的内存管理分配。

算法原理:
定义一个数组作为动态分配的堆空间,低地址空间保存管理数据,高地址空间实际分配给用户的缓存(类似堆栈使用,分配是往中间靠拢),free时移动高地址用户空间(以时间换空间),腾出多余未使用的空间,等待malloc来分配。

#include "mem_malloc.h"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0;
static char                     mem[MEM_SIZE];

#define DEBUG_EN        0
#define MEM_START       &mem[0]
#define MEM_END         &mem[MEM_SIZE]
#define BLK_SIZE        sizeof(mem_block)

void print_mem_info(void){
        printf("------------mem_info--------------\n");
        printf("sizeof(mem_block)=%d\n", BLK_SIZE);
        printf("MEM_START = %d(0x%x)\n", (int)MEM_START, (int)MEM_START);
        printf("MEM_END   = %d(0x%x)\n", (int)MEM_END, (int)MEM_END);
        printf("MEM_SIZE  = %d(0x%x)\n", (int)MEM_SIZE, (int)MEM_SIZE);
        printf("----------------------------------\n");
}

void print_hex(char *data, int len){
        for(int i=0; i<len; i++){
                printf("%02x ", (unsigned char)data[i]);
                if((i+1)%12 == 0)   printf("\n");
        }
        printf("\n");
}

void print_mem_hex(int size){
        print_hex(mem, size);
}

int mem_malloc(unsigned int msize){
        unsigned int all_size = msize + sizeof(mem_block);
        mem_block tmp_blk;
        if(msize == 0) return 0;
        if(sum){
                mem_block *ptr_blk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sum-1));
                int free_blk = (char *)ptr_blk->mem_ptr-(MEM_START + BLK_SIZE*sum);
                if(all_size <= free_blk){
                        tmp_blk.mem_ptr = ptr_blk->mem_ptr - msize;
                        tmp_blk.mem_size = msize;
                        tmp_blk.mem_index = ptr_blk->mem_index + 1;
                        memcpy(MEM_START + BLK_SIZE*sum, &tmp_blk, BLK_SIZE);
                        sum = sum + 1;
                #if DEBUG_EN
                        printf("mem_ptr = 0x%x\n", (int)tmp_blk.mem_ptr);
                        printf("mem_size = 0x%x\n", tmp_blk.mem_size);
                        printf("mem_index = 0x%x\n", tmp_blk.mem_index);
                #endif
                        return tmp_blk.mem_index;
                }
        }else{
                if(all_size <= MEM_SIZE){
                        tmp_blk.mem_ptr = MEM_END - msize;
                        tmp_blk.mem_size = msize;
                        tmp_blk.mem_index = 1;
                        memcpy(MEM_START, &tmp_blk, BLK_SIZE);
                        sum = 1;
        #if DEBUG_EN
                        printf("mem_ptr = 0x%x\n", (int)tmp_blk.mem_ptr);
                        printf("mem_size = 0x%x\n", tmp_blk.mem_size);
                        printf("mem_index = 0x%x\n", tmp_blk.mem_index);
        #endif
                        return 1;
                }
        }
        return 0;
}

void *mem_buffer(int id){
        for(int i=0; i<sum; i++){
                mem_block *ptr_blk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
                if(id == ptr_blk->mem_index){
                        return ptr_blk->mem_ptr;
                }
        }
        return NULL;
}

void mem_free(int id){
        for(int i=0; i<sum; i++){
                mem_block *ptr_blk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
                if(id == ptr_blk->mem_index){
                        mem_block *ptr_old;
                        if(i != (sum-1)){
                                int offset = ptr_blk->mem_size;
                                int move_size = 0;
                                int n = sum - i;
                                mem_block *ptr_tmp;
                                for(int j=1; j<n; j++){
                                        ptr_tmp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j));
                                        move_size += ptr_tmp->mem_size;
                                }
                                //memmove();
                                char *dst_addr = ptr_tmp->mem_ptr + move_size + offset - 1;
                                char *src_addr = ptr_tmp->mem_ptr + move_size - 1;
                                for(int j=move_size; j>0; j--){
                                        *dst_addr-- = *src_addr--;
                                }
                                int len = dst_addr - src_addr + 1;
                                memset(src_addr, 0, len);
                                for(int j=0; j<(n-1); j++){
                                        ptr_tmp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j));
                                        ptr_old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j+1));
                                        memcpy(ptr_tmp, ptr_old, BLK_SIZE);
                                        ptr_tmp->mem_ptr += offset;
                                }
                        }else{
                                ptr_old = (mem_block *)(MEM_START + BLK_SIZE*i);
                                memset(ptr_old->mem_ptr, 0, ptr_old->mem_size);
                        }
                        memset(ptr_old, 0, BLK_SIZE);
                        sum = sum - 1;
                        break;
                }
        }
}

源码:https://github.com/chenqy2018/mem_malloc

网友A:
c语言中malloc是什么?怎么用?

网友B:
c++中malloc的含义与用法 具体点儿

网友C:
单片机malloc的size仅仅为申请内存字节大小,与申请内存块中存储的数据类型无关

网友D:
如何自己编写malloc这个代码呢?

网友E:
malloc()之后,内核发生了什么?

网友F:
malloc 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

网友A:
c语言中的malloc()包含在哪个库函数中

网友G:
malloc 向系统申请分配指定size个字节的内存空间

网友H:
malloc的全称是memory allocation,中文叫动态内存分配,用于申请一块连续的指定大小的内存块区域以void*类型返回分配的内存区域地址,当无法知道内存具体位置的时候,想要绑定真正的内存空间,就需要用到动态的分配内存。

网友I:
malloc()用于单片机主要问题体现在容易产生内存碎片。

网友J:
  内存碎片一般是由于空闲的连续空间比要申请的空间小,导致这些小内存块不能被利用.产生内存碎片的方法很简单,
  举个例:
  假设有一块一共有100个单位的连续空闲内存空间,
  范围是0~99.如果你从中申请一块内存,如10个单位,
  那么申请出来的内存块就为0~9区间.这时继续申请一块内存,
  比如说5个单位大,第二块得到的内存块就应该为10~14区间.
  如果把第一块内存块释放,然后再申请一块大于10个单位的内存块,
  比如说20个单位.因为刚被释放的内存块不能满足新的请求,
  所以只能从15    开始分配出20个单位的内存块.现在整个内存空间的状态是0~9空闲,
  10~14被占用,15~24被占用,25~99空闲。
  其中0~9就是一个内存碎片了.如果10~14一直被占用,
  而以后申请的空间都大于10个单位,那么0~9就永远用不上了,
  造成内存浪费.

网友K:
alloc()函数其实就在内存中找一片指定大小的空间,然后将这个空间的首地址范围给一个指针变量,这里的指针变量可以是一个单独的指针,也可以是一个数组的首地址,这要看malloc()函数中参数size的具体内容。

网友L:
malloc分配的内存空间在逻辑上连续的,而在物理上可以连续也可以不连续。

网友M:
头文件:#include <malloc.h> 或 #include <alloc.h> (注意:alloc.h 与 malloc.h 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功能:分配长度为num_bytes字节的内存块

说明:如果分配成功则返回指向被分配内存的指针,否则返回空指针NULL。

当内存不再使用时,应使用free()函数将内存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