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下MS51FB9AE如果不需要RST功能,是否RST引脚保持物理悬空

楼主(2022-10-26):
由于项目紧急。需要咨询一下论坛里的高手。

目前我的项目只需要单片机上电自动复位就行了。 能否在MS51FB9AE 上把RST 悬空。 然后烧录 MS51FB9AE的时候,把熔丝位设置成 RST 引脚为 input 功能。

这样 单片机  在pcba量产后, 是否上电 就能自动完成 rst 。   并且外部  rst 引脚上 不接任何元器件 也是 OK的??

-------------

请有经验的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保持物理悬空,  但是要接下载 端口,

楼主:
你好 icp 端口是 和 rst 相连的。

只是 rst 线上什么都电阻和电容都没接。 并且config 设置了rst pin 只做输入。  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  mcu上电自动运行程序。  rst 引脚失效。  我程序里也不会去 用 rst 引脚。  反而 提高了抗干扰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