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RF IC 参数平台如何使用

楼主(2022-10-26):
在咱们合泰官方网站有参数平台软件,这些软件是针对特定MCU编程的还是只是修改特定参数的?我下载了一下,只有一个EXE文件,没有相关说明文件

网友A:
你说的是「RF IC 参数设定软件」?

目前安装完的AP还没把说明文件放上可请先参考後面链接网页的说明及其文件下载  https://www.holtek.com.cn/rf-chip-parameters-setting-to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RF IC 参数设定软件」?

目前安装完的AP还没把说明文件放上可请先参考後面链接网页的说明及其文 ...

好的,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B:
RF chip parameters setting tool用来配置Holtek RF Chip不同参数的配置程序,如发射频段、功率、调变模式、无线传输速率…,并同时支持简易仿真功能。
通过不同RF IC的选择,引导用户进行必要的射频参数计算,让使用者以最方便直观方式解决设定参数需要的困扰。配置参数并可作档案汇出、保存及打印功能;使用e-Link或e-WriterPro搭配转接板作为小批及量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