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F4P6 能不能使用EXTCLK2引入外部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楼主(2022-10-26):
HK32F030MF4P6 使用EXTCLK2引入外部时钟<30MHZ作为系统时钟,正常上电掉电工作不规律次数后(大于几十次),停止工作,重复上电单片机无反应,再烧写同样的程序单片机都不再工作,但是修改FLASH->ACR = (uint32_t)(FLASH_Latency_2|ACRreg);/*32Mhz<HCLK<=48Mhz*/后烧写程序单片机又可以正常工作,使用一段时间后又出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A:
要接外部有源晶振,不支持无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接外部有源晶振,不支持无源晶振

不是接入的晶体,是外部时钟信号。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不知道这个IO到底支持外部时钟输入不?因为看他原厂资料是自相矛盾的 ,前面1图标注的pin8 -> VCAP/EXTCLK2,后面2图又描述的引脚类型为O,这个用国内的芯片就是资料惨不忍睹,感觉就是找快钱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