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给到USB OTG FS内核的时钟为什么一定是要48M呢?

楼主(2022-10-27):
给到USB OTG FS内核的时钟为什么一定是要48M呢?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其实上面应该多少能讲点

网友B:
USB2.0 FS通信速率是12Mbit/s,可能芯片内部是4倍采样,所以需要48M时钟?

网友C:
我猜测啊,可能是因为倍频和分频有关系吧,USB的频率方面

网友D: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想知道是所有USB都是48M么?好像不是吧

网友E:
这可能跟USB的传输速率有关系吧,都是倍数关系

网友F:
记住就官方规定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根据USB的通信速度有关系

网友G: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看USB大多数的都是48MHz

网友H:
你可以看看ST的时钟树,估计就知道为啥是给48MHz

网友I:
应该是方便USB的倍频和分频吧,这个数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J:
估计也是从哪儿继承下来的,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网友K:
你可以想想,USB的速率有1.5M12M还有480MHZ等等,而且单片机的外设一般是8M或者是12M,这应该就能理解了吧

网友L:
因为倍频和分频吧

网友M(2023-02-20):
USB 的系统时钟需要时bitrate的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