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G474RBTx的双bank跳转

楼主(2022-10-27):
在 STM32G474系列芯片中,带有双bank跳转功能,在ST官方demo板上使用的是G474RE(512KB),使用例程可以成功跳转,但是手上有一块G474RB(128KB)使用一样的方法却无法跳转成功,想问一下大家有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跳转操作本身不会有差别,
跳转地址别给错了。

网友A:
.     如果要执行Bank1工程,选项字节中的BFB2位为0,DBANK位为 1
     如果要执行Bank2工程,选项字节中的BFB2位位1,DBAK位为1 ,同时BOOT LOCK必须为0

网友B:
跳转地址给错了吗

网友C(2022-12-13):
STM32G474RB的确也支持双BANK,既然G474RE可以的话,跳转操作应该一样的。要注意的是地址空间别弄错了。

网友D:
STM32G474RB(128k) 好像是小容量的,属于 category 2 devices。 楼主查查是不是这么小的FLASH芯片似乎不支持双BANK的功能。 如果是的化,楼主要换一个大容量的试试这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