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这颗料I2C通信和SPI通信哪种方式更稳定?

楼主(2022-10-27):
STM32F103这颗料I2C通信和SPI通信哪种方式更稳定?

网友A:
应该是spi吧

网友B:
根据大家的反馈来说,SPI没啥Bug,但是I2C大家都喜欢用模拟的方式实现

网友C:
稳不稳定还得看你使用环境的,还有就是程序逻辑

网友D:
正常来说,这俩外设都是OK的,都很成熟了

网友E:
记住就官方规定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根据USB的通信速度有关系

网友F:
好像是这么回事儿,我看USB大多数的都是48MHz

网友G:
你可以看看ST的时钟树,估计就知道为啥是给48MHz

网友H:
应该是方便USB的倍频和分频吧,这个数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I:
估计也是从哪儿继承下来的,就一直沿用至今了

网友J:
你可以想想,USB的速率有1.5M12M还有480MHZ等等,而且单片机的外设一般是8M或者是12M,这应该就能理解了吧

网友K:
看你想实现什么功能,接什么外设呗,你要是能用SPI就用SPI,不要考虑I2C

网友L:
我觉得都挺稳定,如果非要说个第一第二的话,那还是SPI

网友G:
我听说STM32F103的话,固件库方面I2C好像是有点儿BUG

网友C:
感觉STI2C大多数都是采用的模拟I2C,所以来说,你可以知道那个更稳定了

网友M:
一般都是SPI更稳定些,毕竟接线方式,还有就是时序了

网友D:
你可以自己写个测试代码测测的啦,因为别人说的总是带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