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72 硬件错误中断问题

楼主:
程序加入can通讯代码后,程序刚烧录完的时候单片机正常,但是断电后再开就没有输出,但是有时候又正常,有时候用keil调试运行正常,有时候keil调试发现程序在初始化的的时候会进入一个硬件错误中断函数,然后就是whlie死循环,上电没输出的时候应该就是卡在这里了,看了一下资料手册,只看到了有这个中断,但是没有看到相关介绍,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2022-10-27):
貌似结构体没有对齐造成的,你可以重点往这方面去检查

网友B(点评):
用的都是官方例程搬过来的,而且运行也有正常的时候,这个可能回事结构体的原因吗

网友C:
RCH时钟切换步骤不对,或者是局部变量(结构体没初始化)查下有没有这两个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