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助 SAMC21新建工程编译问题

楼主(2022-10-27):
        第一次用microchip,芯片是ATSAMC21G17A。按提示使用mplab 生成了工程,使用jlink调试,可以正常烧录,但是debug时发现自己写的测试代码没有运行。单步调试,发现只运行了自动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执行完初始化代码后pc指针再也不加了。        为了验证,我又复制了很多遍测试代码,发现编译后的hex文件大小一点没变,也验证了上述猜想。
        请问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导致用户编写的程序没有正常编译链接?求助,谢谢。

网友A:
i自己代码放在哪里了?我也在用这个芯片,自动生成的代码都是采用函数指针的方式,而且都是注册制的,跟传统的有点不一样,所以要到各个中断指向的函数里面去添加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