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C58的HSM开发用什么环境还有什么需要的准备工作

楼主(2022-10-27):
SPC58系列的HSM开发,目前SHE-1.1_XHSM_1045_Demo里提供了BIN, 如果不使用这个bin自己开发HSM需要什么环境和条件。另外直接使用这bin需要授权么?

网友A:
官方的例程都是可以直接用的吧

网友B:
Demo提供的bin不就是供你学习的么?

网友C:
没用过HSM开发,这个系列是车规的吗?

网友D:
不使用这个bin的话没啥问题,自己搭建一下SPC58的开发环境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他们提供的demo是为了学习的吧,估计可以自己随便使用和修改的

网友F:
你可以看他家的demo使用的是什么环境,自己搭建一下环境就可以了

网友G: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吧,https://blog.csdn.net/Louis_Feng_CSDN/article/details/108933602

网友H:
你可以安装个SPC5Studio,然后再研究这个开发环境的

网友I:
Bin应该不需要授权,但是我觉得这个环境估计你也得研究一阵儿

网友J:
楼主可以找个他家的FAE咨询一下,因为SPC58这种芯片用的人估计不会多,也就是生态环境不如STM32这种,所以找FAE比较直接可靠

网友K:
话说,这芯片是不是也可以用C语言进行开发呢?估计和STM32应该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