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外部时钟输入问题?

楼主(2022-10-27):
STM32H743外部时钟输入采用25MHz有源晶振,目前出现的问题是:设备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时间不定,有时几分钟,有时二十多分钟),STM32不再工作(通过外部的一个LED指示灯闪烁可知,正常工作时,LED闪烁;不工作时,LED灭);如果采用STM32内部自身的时钟(实现内部CPU工作频率380MHz,比外部有源晶振产生的CPU工作频率480MHz低),STM32能够正常工作。查看了外部的25MHz有源晶振,波形为正弦波,相关参数能满足STM32时钟参数要求,请教各位,采用外部25MHz有源时钟,为什么会出现STM32工作一段时间后工作停止?

网友A:
话说,你这个H743最高主频是多少?480MHz

网友B:
听你描述的意思是程序跑飞了的概率大了一些

网友C:
你可以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看看程序死在了哪里

网友D:
能不能把你程序贴出来,让我看看呢?也许是程序逻辑的事儿吧,也不一定是时钟的事情

网友E:
有没有可能,你板子有干扰呢?主频降下来就能正常工作,那可能是有干扰吧

网友F:
你可以考虑一下芯片是不是翻新货,有可能是翻新就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发生

网友G:
晶振的起振电容是多少?是和晶振要求的起振电容一致么?

网友H:
你可以用外置25MHz的晶振,也配置成380MHz试试,看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I:
话说,你配置380MHz是否正常啊?不得按照时钟源进行倍频么

网友J:
波形为正弦波应该是正常的,你可以考虑换个有源的外部晶振试试,这样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K(2023-02-21):
板子上电后不断复位,导致无法进入 main 函数中的 while(1)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