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acs712电流传感器的ardiuno代码

楼主(2022-10-27):
找了很久没有看到有关ACS712再ARDIUNO上的相关代码,救救新人吧。
都是一些碎片化的信息,其中还涉及到了ADC转化,球球各位大佬出一个代码吧。

网友A:
这个ACS712就是个电流传感器,你看它采用什么输出信号,然后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它是输出电压信号吧,你属实是需要ADC转换的

网友C:
这个应该不复杂啊,就一个单片机的ADC采集程序应该就行了

网友D:
你可以看看ACS712的数据手册,看看输出的数据规律是什么,自己写个数据处理函数就好了

网友E:
参考这个,ACS712ELCTR-20A电流电压对应关系如下图,精确度为100mV/A即为图中斜线的斜率。取VCC=5V,计算公式为:Vout = 2.5 + 0.1*Ip

网友F:
我觉得这个挺简单的,你是不是不会ADC部分啊?

网友G:
你用的是哪款MCU啊?可以参考一下其demo就好了,上面应该都有ADC采集的程序的

网友H:
arduino上没有封装好的库吗?或者封装好的类似的库也行,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I:
这个是传感器,其实就一个数据手册,应该你就能写出代码的

网友J:
参考这个吧,我看有人提供代码了,你可以试试https://zhuanlan.zhihu.com/p/546569984

网友K:
arduino上没有封装好的库吗?

网友L:
这个是直接ADC读取数据吧

网友M:
你是要量化成电流吗?还是直接读取数据呢?

网友N:
arduino可以开发stm32的。

网友O(2024-11-04):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P: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Q: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R: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S: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