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AC78013 中心对齐PWM如何配置?

楼主(2022-10-27):
代码如下:
#include "motor_pwm_output.h"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WMx Fault Test CallBack Function. When hardware over-current fault occurs, PWM fault interrupt is triggered and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
* @param[in] device: device
* @param[in] wparam: callback parameter
* @param[in] lpara: callback parameter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FOC_PWM_FaultCallback(void *device, uint32_t wpara, uint32_t lpara)
{
    if (PWM_GetOverflowFlag(PWM1))
    {
        PWM_ClearOverflowFlag(PWM1);
    }
    if (PWM_GetFaultChannelFlag(PWM1, (uint16_t)PWM_FAULT_CH_1))
    {
        PWM_ClearFaultChannelFlag(PWM1, (uint16_t)PWM_FAULT_CH_1);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FOC PWM Module Initialize.
*
* @param[in] none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void FOC_PWM_Initialize(void)
{
//    PWM_DeInit(PWM1);
    PWM_CombineChConfig combineChConfig[4];
    PWM_ModulationConfigType pwmConfig;
    PWM_ConfigType config;
    PWM_FaultConfig faultConfig;
    PWM_SyncConfigType syncConfig;
    /*
    * GPIO Configuration for PWM1
    * PB5     --> PWM1_IN0
    * PB4     --> PWM1_IN1
    * PB8     --> PWM1_IN2
    * PB7     --> PWM1_IN3
    * PB10    --> PWM1_IN4
    * PB9     --> PWM1_IN5
    * PB6     --> PWM1_IN6
    */
    /* PWM output channel 0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5,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1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4,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2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8,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3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7,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4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10,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5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9, GPIO_FUN1);

    /* PWM output channel 6,Trigger I_bus sample */
    GPIO_SetFunc(GPIOB, GPIO_PIN6, GPIO_FUN1);

    /* PWM initial output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0, PWM_LOW_LEVEL);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1, PWM_LOW_LEVEL);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2, PWM_LOW_LEVEL);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3, PWM_LOW_LEVEL);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4, PWM_LOW_LEVEL);
    PWM_SetChannelOutputInitLevel(PWM1, PWM_CH_5, PWM_LOW_LEVEL);
*/
//   PWM_SetInitChannelOutput(PWM1, ENABLE);

    /* channel 0/1 */
    combineChConfig[0].pairChannel   = PWM_CH_0;
    combineChConfig[0].ch1st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2;
    combineChConfig[0].ch2nd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1;
    combineChConfig[0].levelMode     = PWM_HIGH_TRUE;
    combineChConfig[0].complement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0].deadtime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0].ch1stMatchDir = PWM_MATCH_DIR_UP;
    combineChConfig[0].ch2ndMatchDir = PWM_MATCH_DIR_DOWN;
    //combineChConfig[0].ch1st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combineChConfig[0].ch2nd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 channel 2/3 */
    combineChConfig[1].pairChannel   = PWM_CH_2;
    combineChConfig[1].ch1st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3;
    combineChConfig[1].ch2nd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1;
    combineChConfig[1].levelMode     = PWM_HIGH_TRUE;
    combineChConfig[1].complement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1].deadtime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1].ch1stMatchDir = PWM_MATCH_DIR_UP;
    combineChConfig[1].ch2ndMatchDir = PWM_MATCH_DIR_DOWN;
    //combineChConfig[1].ch1st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combineChConfig[1].ch2nd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 channel 4/5 */
    combineChConfig[2].pairChannel   = PWM_CH_4;
    combineChConfig[2].ch1st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4;
    combineChConfig[2].ch2nd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1;
    combineChConfig[2].levelMode     = PWM_HIGH_TRUE;
    combineChConfig[2].complement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2].deadtime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2].ch1stMatchDir = PWM_MATCH_DIR_UP;
    combineChConfig[2].ch2ndMatchDir = PWM_MATCH_DIR_DOWN;
    //combineChConfig[2].ch1st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combineChConfig[2].ch2nd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 channel 6/7 */
    combineChConfig[3].pairChannel    = PWM_CH_6;
    /* Down edge sample */
    combineChConfig[3].ch1st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1;
    combineChConfig[3].ch2ndValue     = (PWM_PERIOD_VALUE >> 4) + (PWM_PERIOD_VALUE >> 1);
    combineChConfig[3].levelMode      = PWM_HIGH_TRUE;
    combineChConfig[3].deadtimeEn     = DISABLE;
    combineChConfig[3].complementEn   = DISABLE;
    combineChConfig[3].ch1stMatchDir  = PWM_MATCH_DIR_UP;
    combineChConfig[3].ch2ndMatchDir  = PWM_MATCH_DIR_UP;
    combineChConfig[3].ch1stTriggerEn = ENABLE;
    combineChConfig[3].ch2ndTriggerEn = ENABLE;

    /* modulation mode config */
    pwmConfig.initTriggerEn     = DISABLE;
    pwmConfig.countMode         = PWM_UP_DOWN_COUNT;
    pwmConfig.combineChannelNum = 4;
    pwmConfig.combineChConfig   = combineChConfig;
    pwmConfig.deadtime          = PWM_DEAD_TIME;
    pwmConfig.deadtimePsc       = PWM_DEADTIME_DIVID_4;
    pwmConfig.combineChConfig->ch1st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pwmConfig.combineChConfig->ch2ndPolarity = PWM_OUTPUT_POLARITY_ACTIVE_HIGH;

    /* pwm config */
    config.mode           = PWM_MODE_MODULATION;
    config.initModeStruct = &pwmConfig;
    config.clkSource      = PWM_CLK_SOURCE_NONE;        //why not APB
    config.clkPsc         = PWM_PRSC;
//    config.initValue = 0;
    config.maxValue       = PWM_PERIOD_VALUE;
    config.interruptEn    = ENABLE;
    config.callBack       = FOC_PWM_FaultCallback;
    PWM_Init(PWM1, &config);

    /* pwm sync config */
    syncConfig.syncTriggerMode      = PWM_SYNC_TRIGGER_SOFTWARE;
    syncConfig.hardwareSync0En      = DISABLE;
    syncConfig.hardwareSync1En      = DISABLE;
    syncConfig.hardwareSync2En      = DISABLE;
    syncConfig.autoClearHWTriggerEn = DISABLE;
    syncConfig.counterInitSyncEn    = ENABLE;
    syncConfig.outCtrlSyncEn        = DISABLE;
    syncConfig.inverterSyncEn       = DISABLE;
    syncConfig.outmaskSyncEn        = DISABLE;
    syncConfig.polaritySyncEn       = DISABLE;
    syncConfig.chValueSyncEn[0]     = ENABLE;
    syncConfig.chValueSyncEn[1]     = ENABLE;
    syncConfig.chValueSyncEn[2]     = ENABLE;
    syncConfig.chValueSyncEn[3]     = ENABLE;
    syncConfig.maxLoadingPointEn    = DISABLE;
    syncConfig.minLoadingPointEn    = ENABLE;
    syncConfig.syncEn               = ENABLE;
    PWM_InitSyncControl(PWM1, &syncConfig);

    /* Set interrupt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PWM1_IRQn, 0);

    /* PWM clock source */
    PWM_SetClockSource(PWM1, PWM_CLK_SOURCE_APB);
}
上述代码根据小圆板官方资料修改,生成的三相PWM上桥臂波形如下,是边沿对齐,我已配置了向上向下计数模式,请教还需要如何配置才能输出三相PWM为中心对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