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11串口使用中断无法通信

楼主(2022-10-27):
用HAL库普通的收发是可以的,但是用串口中断或者DMA都无法收发,同样的HAL库和调用方法在F103上是没问题的。改用LL库好像也是一样,并且LL库的串口收发还只能是8位16进制。

网友A:
硬件配置中断了吗?进中断函数了吗?中断寄存器使能了吗?

网友B:
查看一下硬件配置

网友C:
看一下中断是不是没配置好啊

网友D:
是不是中断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E(2022-12-26):
在初始化时就要先调用HAL_UART_Receive_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