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在stm32U5 中开启ADC失败,cubemx配置发现 使能ADC错误 ADC_Enable(hadc) = HAL_ERROR 有遇到的吗?

楼主(2022-10-27):
在stm32U5 中开启ADC失败,cubemx配置发现 使能ADC错误  ADC_Enable(hadc)  = HAL_ERROR  有遇到的吗?

网友A:
提示你使能错误了,这是你初始化没配置好

网友B:
肯定遇到过啊,比如初始化是有顺序的,你得按顺序弄才对

网友C:
你仿真就直接进入到初始化使能失败了啊,是不是你忘记哪里配置了啊

网友D:
能不能把你HAL配置这部分发出来看看

网友E:
说实话,我觉得hal还是不好用,虽然配置快,但是容易丢项,就比较麻烦

网友F:
你参考一下官方的HAL针对ADC的使用呗,看看正点原子的也行,对比一下,自己那块没配置对

网友G:
ADC的时钟初始化了吗?

网友H:
建议楼主可以把程序都打包放出来,方便对你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

网友I:
通过这点信息可以知道,是你ADC初始化没弄对,有可能是子函数谁先谁后的问题

网友J:
之前遇到过一个工程师,就是用cubemx配置ADC,也出现你这种问题了,最后他说是因为没在规定位置写应用程序,被cubemx重新编译的时候,给优化掉了

网友K(2022-12-07):
你可以参考一下官方的HAL针对ADC的使用看看或者正点原子的也可以,再对比一下,自己哪一块没配置对。

网友L:
你这是初始化配置的问题

网友M(2024-11-0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N: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O: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P: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Q: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R: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S: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