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串口通讯异常

楼主(2022-10-27):
我现在用UHF rfid 模块和stm32进行串口通信,采用DMA+空闲中断接收数据,却经常出现串口接收不到数据,根据debug调试,出现串口异常时,IDLE一直为0,
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这个UHF的射频模块与单片机采用串口通信,那么配置是否都一致呢

网友C:
遇到这种串口收不到数据,可能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D:
你好好看看你的模块,需要什么配置,比如波特率,几位数据,几位停止位之类的

网友E:
一般出现串口中断不响应,可能是串口没接对也会这样

网友F:
你换个UHF模块呢?问题依旧?

网友G:
你这一次数据有多少啊?会不会数据太多导致异常呢

网友H:
这问题我也没遇到过,你先看看串口配置吧,先想简单而常遇见的问题呗

网友I:
我建议你可以先不使用DMA,先单独用串口收数据,看看是否能正常收到数据

网友J:
经常出现收不到数据,是不是协议的问题啊,就接收函数这部分建议楼主好好梳理一下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