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脚DC-DC降压芯片和8脚DC-DC降压芯片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2-10-27):
5脚DC-DC降压芯片和8脚DC-DC降压芯片都能实现输出电压可调,但是5脚芯片价格比8脚便宜很多,且更省空间。那么它们两在性能方面有什么区别呢?

来两个IC型号做为例子对比一下。

网友A:
你说的5脚的一般电流比较小,8脚的一般电流比较大,但是价格高低跟pin数没有太大关联

网友B:
你这个比较说法太片面了,不是所有5脚的DCDC比8脚的便宜,这个和芯片的内部电路,参数指标有关系。

网友C:
区别是:引脚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