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5x]
【开源代码】-基于国民N32G45x系列MCU使用JLINK的开发组件工具 RTT Viewwer 调试打印

楼主(2022-10-27):
  平常开发者为了开发调试的方便,经常使用串口实现打印printf的数据重定向操作,但是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之下,可能串口在硬件上和打印速度上会有硬件的限制和响程序的运行。所以RTT Viewer  可以弥补硬件和软件的不足之处
RTT通信速率为714k/s。相对于串口11.5k/s 115200bps)的速率,优势非常明显。在一些对时间敏的场景,串口无法胜任,可考虑使用RTT
本次是在 国民技术N32G457XXXX系列里面使用RTT,理论上使用JLINK调试即可使用RTT。据调试方面弥补串口带来的硬件和软件约束。

JLink SEGGER RTT Viewer 的应用笔记.pdf

网友A:
文档下载不了

网友B(2023-06-13):
山.  寨jlink 可以使用rtt吗

网友C:
在目标系统中添加RTT组件,并在代码中引入RTT库文件。

网友D:
使用RTT Viewer可以方便地查看实时线程的执行情况、内存占用情况、任务切换时间等信息,从而优化系统性能并提高开发效率。

网友E:
首先调用SEGGER_RTT_ConfigUpBuffer()函数进行RTT缓冲区初始化;然后,在程序循环中使用SEGGER_RTT_printf()函数向RTT缓冲区输出信息。

网友F:
RTT Viewer是一种支持J-Link调试器的GUI工具,可以用于在Windows下对RT-Thread中的实时线程进行追踪和调试。

网友G:
RTT Viewer是一款使用J-Link调试器连接目标系统进行实时跟踪和日志输出的工具。

网友H:
打开J-Link软件,选择对应的设备及连接方式,并启动RTT Viewer。在RTT Viewer的界面中,选择对应的通道,并设置波特率等参数。

网友:
在使用RTT Viewer进行调试时,需要根据目标系统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配置和优化。

网友I:
可以使用J-Link的RTT功能和RTT Viewer工具来进行MCU的调试。

网友J:
将J-Link调试器连接到您的目标MCU,并确保正确配置了连接选项,如选择正确的设备、调试模式和通信接口等。

网友K:
J-Link 的开发组件工具 RTT Viewer(Real-Time Terminal Viewer)是一种调试工具,用于与通过 Segger Real-Time Transfer(RTT)功能连接标设备进行实时通信和调试。

网友L:
RTT Viewer工具还提供了一些交互式的调试功能,如发送指令给目标设备、读取和写入变量值等

网友M:
参考 Segger 官方文档和 J-Link 用户手册

网友N:
建立RTT连接,RTT Viewer工具会显示来自目标设备的RTT输出信息。

网友H:
MCU项目中,需要配置RTT以使其与J-Link调试器兼容。这通常涉及在项目中添加RTT库文件,并在代码中启用和初始化RTT。

网友O:
使用 J- 调试器和 RTT 功能, 可以在目标设备上实时输出日志信息、变量值和调试信息,以便更轻松地进行软件调试和故障排除。

网友P:
可以在RTT Viewer工具界面上看到通过RTT发送的日志信息、变量值和其他调试信息。

网友Q:
J-Link RTT Viewer工具,它是一个用于显示和交互式操作RTT输出的图形界面工具。

网友R:
在RTT Viewer工具的界面上,通过点击"Target"菜单并选择“Connect”,打开与目标设备的RTT连接。确保选择正确的连接接口和设备。

网友S:
应用程序代码中,使用 J-Link API 或 Segger SystemView API 配置 RTT。这将设置实时传输通道和与目标设备通信所需的必要代码。

楼主(2023-07-27):
引用 网友B:
山.  寨jlink 可以使用rtt吗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