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50移植FreeRTOS应该选哪个?

楼主(2022-10-27):
GD32F350手册上写的是M4的内核,但是在IAR上不支持选择FPU.现在一直freertos的时候就发现使用M4接口的程序就会一直报错,提示必须开启FPU;
我在网上查找的GD32F350移植freertos都是用M3的接口程序;
我到底应该选M3还是M4?

楼主:

(6条消息) freertos实时内核实用指南_手把手教你移植FreeRTOS到GD32F350RX_无敌小羊历险记的博客-CSDN博客这是我看到的移植到GD32F350上的帖子

网友A:
确实有点矛盾。应该可以选择M4而关闭FPU功能。

网友B:
M3,M4都可以,关键看你的应用代码大小。

网友C:
应该都可以选

网友D:
引用 楼主:
(6条消息) freertos实时内核实用指南_手把手教你移植FreeRTOS到GD32F350RX_无敌小羊历险记的博客-CSDN博客 ...

按照教程做的有问题是嘛,感觉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E:
你是说的RTOS吗?

网友F:
FreeRTOS就是一个的。

网友G(2022-12-01):
单片机不用RTO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14y1n7jh/?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c74dee40488704ac81737589e786c5d0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不用RTOS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14y1n7jh/?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c74dee40 ...

多任务-消息机制确实很好用,请问有相关的源码嘛?

网友I:
M3和M4都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6条消息) freertos实时内核实用指南_手把手教你移植FreeRTOS到GD32F350RX_无敌小羊历险记的博客-CSDN博客 ...

楼主按照手册成功了嘛?问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