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内置RTC功耗咋样?

楼主(2022-10-27):
中颖MCU的内置RTC功耗咋样?我想用CR2032电池的话,每3小时更新一下时间,其他时间可以进入睡眠,也可以正常待机,没有其他功能,这么做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A:
低功耗3.5uA

代理SinoWealth 中颖单片机

详询QQ 2188494928

网友B:
应该不高吧,只要外设配置的好,应该电流小于10uA。

网友C(2023-02-02):
RTC掉电后还继续计数吗?

网友D:
现在很多单片机内都有集成RTC。

网友E:
RTC则是实时时钟,只要持续给RTC供电,就能够从RTC里面的寄存器读取现在的年月日周时分秒,而且准确度较高,功耗较低。

网友F:
低功耗时CPU时钟。

网友G(2023-03-09):
这个就是低功耗的吧,具体时间不好说

网友H(2023-07-26):
理论低功耗3.5uA

网友I:
有RTC模块,还有掉电运行功能

网友J:
除RTC模块外,还应考虑其他外设和模块的功耗。

网友K:
RTC芯片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通常在几微安到几毫安之间

网友L:
RTC模块通常使用非常少的功率。

网友M:
内置RTC的功耗一般较低

网友N:
内置RTC 的功耗通常非常低

网友O:
准确度较高,功耗较低。

网友E:
RTC芯片的功耗也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P:
RTC低功耗

网友Q:
一些低功耗的RTC 甚至可以在微安级别的功耗下运行多年。

网友R:
RTC的功耗主要取决于RTC的工作模式和供电方式。

网友S:
RTC只需保持时间计数器运行,而不需要执行复杂的计算任务。

网友T:
功耗取决于RTC的实现方式和硬件配置。

网友U:
一般来说,RTC的功耗比较低

网友V:
RTC可以采用内部电池供电,也可以采用外部电源供电。

网友W:
静态功耗大

网友X:
具体的功耗取决于RTC芯片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不同的芯片可能有不同的功耗水平。

网友Y:
RTC的硬件配置也可以影响RTC的功耗,例如RTC的晶振频率、电容和电阻等。

网友Z:
建议你看下数据手册吧

网友AA:
内置RTC功耗都不高,要学会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AB(2023-09-07):
外设配置的好就行

网友AC:
妥妥的低功耗MCU

网友AD:
其实中颖的MCU功耗还是很低的

网友AE(2023-10-07):
RTC断电后你还会继续计数吗?

网友AF:
理论低功耗3,5ua

网友AG(2023-11-10):
This is a low-power one, isn't it? The specific time is hard to say

网友AH:
现在,许多微控制器都集成了rtc。

网友AI:
有RTC模块和下电操作功能

网友AJ:
rtc芯片在待机模式下的功耗凡是在几微安到几毫安之间

网友AK:
内置RTC,功耗通常非常低

网友AL:
RTC模块通常使用很少的功率。

网友Z:
内置RTC功耗低,如果要更低,可以用外部低功耗RTC。

网友AM(2023-12-11):
一些低功耗的rtc,乃至可以在微安级别的功耗下运行多年。

网友AN(2024-01-11):
除了rtc模块外,还应斟酌其他外设以及模块的功耗。

网友AO(2024-02-18):
rtc只需连结时候计数器运行,而不必要实行繁杂的计较使命。

网友AP(2025-08-30):
中颖 MCU 的内置 RTC 功耗较低,在待机模式下通常可低至数微安级别。部分型号通过优化电路设计,RTC 独立运行时功耗能控制在 1μA 以内,配合低功耗模式,适合电池供电设备长期计时,平衡了时间精度与节能需求。

网友AQ:
中颖MCU的RTC功耗低,一般小于1uA,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AI:
中颖MCU内置RTC功耗低,具体数值需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AR:
很低的,估计评价就几个uA的

网友AS:
低功耗设备具体省电时间取决于使用情况,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AM:
RTC使用内置电池或外接电源都行,保证时间不中断。

网友AT:
RTC模块功耗低,适合长时间工作在低功耗状态。

网友AU(2025-10-13):
中颖 MCU 的内置 RTC 功耗较低,通常在待机眠模式下电流可低至数微安级别(如部分型号约 1-5μA)。其通过优化电路设计,在保持时间精准计数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能耗,适合电池供电等对功耗敏感的场景,满足长时间待机需求。

网友AV:
RTC模块功耗低,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AW:
RTC的功耗很低,非常适合低功耗应用,如定时任务和时钟显示。

网友AX:
RTC功耗受工作模式和供电影响,模式耗电多,供电方式不同功耗也不同。

网友AY:
使用CR2032电池,每3小时更新一次时间,其余时间进入睡眠模式,理论上可以大幅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AG:
中颖的MCU功耗确实挺低的,适合低功耗应用。

网友AZ:
RTC模块负责时间管理,掉电运行功能确保数据不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