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503如何产生频率相占空比相同,移相180度的2个PWM信号?

楼主(2022-10-27):
GD32E503RCT6,如何产生频率相同,占空比相同,移相180度的2个PWM信号?
用高级定时器吗?还是HRTIMER?

网友A:
互补输出就可以吧

网友B:
配置高级定时器计数模式为中央对齐计数模式,配置高级定时器两个通道 CH0和CH1 为输出,  其中CH0通道使用PWM0模式,  CH1通道使用PWM1模式, CH0占空比设置为pulse, CH1占空比设置为(周期值-pulse)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的用输出比较模式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的用输出比较模式呢

楼上的请问一下输出比较模式能改占空比吗?

网友E:
可否考虑使用精确的延时实现这个功能呢

网友F:
一般的对称半桥芯片(如tl494、sg3525等)本身可以输出相位相差180度的PWM波,单输出通道的也可通过驱动变压器或反相器(或单入双出型驱动芯片)分成相位相反的2组。

网友G:
pwm本身没有相位差的问题,因为同一个定时器产生的pwm相位都是一样的. 一般是用pwm产生调制波,一路pwm输出一路调制波,你需要的是调制波的相位差.你要输出一个正弦波就按spwm计算数据依次送到定时器通道就行了,输出点的差按周期折

网友H:
占空比寄存器不变,改变重装载寄存器,频率和占空比就都变那,,如果你觉得变化范围和精度不够可以在调节分频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