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V003 下载一次后无法再次下载问题

楼主(2022-10-27):
CH32V003 下载了GPIO 的DEMO后无法再次下载,提示Board chip status error   ,请问该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有没有玩PD1,玩的话,肯定废了。

网友B:
如果将烧录脚复用为IO导致再次烧不进,可以按住复位脚的同时进行烧录,原理是芯片复位时引脚默认为烧录功能。

楼主:
确实不小心操作了PD1.   如2楼所述,狂按下载,然后狂按RST按键,可以重新下载进去,要多试几次。多谢!

网友C:
复位键按住后进入下载程序

网友D:
网友说的  复位键按住后进入下载程序  这个方法我发现无效, 有可能是复位键被用作gpio了,   但是疯狂重新上电时按下载, 有时就行了, 想象应该是一上电pd1是swd功能, 所以在失能swd功能前是可以的, 这个时间未知是多少, 估计有几十ms

想要操作pd1可以执行以下代码, 例如输出高低电平:
void 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 ENABLE);

    Delay_Ms(1000);  // 为了重新上电能下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DI_Disable, ENABLE);
    RCC->APB2PCENR |= RCC_AFIOEN;
    AFIO->PCFR1 &= ~(0x7U<<24);
    RCC->APB2PCENR |= RCC_AFIOEN;
    AFIO->PCFR1 |= (0x4U<<2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while(1)
    {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 0);
        Delay_Ms(1000);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1, 0);
        Delay_Ms(1000);
    }

}

网友E:
这种新出来的芯片,就是问题多,一个芯片只能烧录一次,不知道这个设计者脑袋是不是进水了,烧了一次之后怎么烧都烧不进去。

网友F:
下载的固件程序影响和link通信了吧。之前遇到过,上电板子进boot后用ISP工具下一个模板例子的hex解决的,,,

003型号的ISp要去他们论坛帖子,联系要

网友G:
这个片子所有io都可以使用,也导致了可能无法进入isp和仿真,鱼和熊掌吧
最大限度增加了可用io,但是有可能导致无法重烧写

网友E:
这芯片是OTP的

网友H:
您好,如果下载口被占用可通过图示方法清空代码来进行下次下载,通过LINKE的NRST功能,如果复位脚也复用成了GPIO,可通过Power off来清空代码(此方法需用LINKE的1V2版本)

网友G:
这个功能需要的硬件连接时什么样的,有相应的描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