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求推荐个串口多的单片机.10个串口以上.封装最好小点.

楼主(2022-10-27):
求推荐个串口多的单片机.10个串口以上.封装最好小点.当然我也知道估计小不到哪儿去.64pin左右都可以.

网友A:
是什么样的应用?如果是一主多从、时分复用,10个从机可以并联占用主单片机的一个串口。
如果波特率不高,也可利用定时器操作普通IO口模拟多个独立的全双工串口。

每一路串口的输入都是不同的数据,而且波特率也可能不一样.波特率一般115200以下.

网友B:
用RS485总线

网友C:
10个?感觉有点多啊,实在不够用IO自己模拟吧,没必要都要硬件自带。再不行直接上便宜的FPGA

网友D:
考虑普通MCU+串口扩展芯片方案

网友E:
我用的STM32F207 6个硬件串口+5个模拟串口

楼主:
nxp的s32k3x4系列有16个串口.只不过买不到

网友F:
考虑试试RS485总线

网友G:
可以 用串口拓展芯片吧

网友H:
10个有点多了,ST最多好像是8个,可以用SPI桥接UART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