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为什么不支持 arm_cotexM4lf_math.lib

楼主(2022-10-27):
调用了arm_cotexM4lf_math.lib中的arm_cfft_f32函数就进入HardFault

网友A:
看是不是fpu没有开启。ARM最新版的ARM CMSIS DSP都是以源码形式发布。
AT32官网已经有移植好的,可以参考AN0036 ,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_on_AT32_V2.0.1.zip

另外,AT32 BSP也有移植好的demo,工程在:AT32F403A_407_Firmware_Library_V2.1.x\project\at_start_f403a\examples\cortex_m4\cmsis_dsp

网友A:
如下是ARM  CMSIS  DSP的官方仓库,除了下载源代码外,你也可以下载keil5  PACK文件直接安装。
https://github.com/ARM-software/CMSIS-DSP/releases/tag/v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