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芯片加密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通过ISP编程?

楼主(2022-10-27):
芯片加密的情况下为何不能通过ISP编程?另外,雅特力的isp软件每换一个芯片,都必须从第一个步骤开始操作,这个是不是失去了ISP的意义?

网友A:
你好,你这种情形时可以用ISP_Multi-Port_Programme,支持AT32 MCU一对多设备「在系统编程」工具。无需重复配置。
下载地址:
https://www.arterytek.com/downlo ... grammer_V2.0.06.zip

网友A:
对于通过ISP加密下载的话,使用AT Link离线下载功能是可以实现的,AT Link支持ISP下载方式。
在线下载的话,因为通信线缆可轻松被检测,加密下载不安全。

网友B:
应该有配套的离线烧写器的,可以批量一次烧写好多片的那种,应该会有配套的。

网友A:
有的  雅特力原厂有提供AT LINK Pro。当然也可以使用第三方烧录器 支持AT32的烧录器如下链接 https://www.arterytek.com/cn/support/index.jsp?index=2#tab3

网友C:
应该有专门的工具吧,加密下载这个功能挺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