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28):
请教  怎样把字库下载到 at32f437 的外部flash P25q32h 中

网友A:
先通过SPI下载到P25q32h中?

网友B:
编写一个下载程序,用上位机把字库发给单片机,单片机把字库写到Flash中。

网友C: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搞一个治具,编写一个程序,把字库下载到Flash中。

网友D:
看看能不能写一个下载算法,直接把字库下载到外部Flash中。

网友E(2023-03-13):
407官方有提供外部SPIM烧录算法的,437有QSPI应该也有吧